联想L2060WA 出显怪现象,白、红、绿、蓝屏来回切换

楼主(2018-01-07):
这是什么现象,换了电源板和小板,还是这样

网友:
这是工程模式,看看有什么退出指令

网友A:
联想常用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方法,确定是哪一家代工的?
1、冠捷LCD,按住菜单键,拔下电源线,插上电源线。

网友:
三色变换屏供电背光正常没有得到信号,查信号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常用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方法,确定是哪一家代工的?
1、冠捷LCD,按住菜单键,拔下电源线,插上电源线 ...

这个屏好象是叫“奇美”的屏。。。。。。。。。。。。

网友:
屏芯的照片。。。。。。。。。。。。。。。。

网友:
制造商可以决定工程模式进入方式的,色彩模式也不一样

网友:
换掉屏线没

网友:
换屏线。换屏线。换屏线。重要的事说三遍。接信号试了吗?有的这样不耽误显示。、。

网友:
接上信号线 恢复出厂设置     或者屏线

网友:
屏的自检模式,有信号显示正常的话,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直接插VGA就有显示啦  什么怪现象   AOC代工刷完BIOS一般都这样  大惊小怪

网友:
见过几个这个显示器,貌似有主机屏保休眠无信号,显示器就来回变换颜色,你的显示器可能没坏啊。

网友:
按键有反应没?没有反应就换一下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程序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程序问题刷一下就好了。

是怎么刷的,有没有程序,有时间细聊下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是驱动板上24C开头的小芯片少了个数据就会这样的。

网友:
Lenovo phổ biến theo dõi vào mô hình nhà máy để xác định một trong những đúc?
1, LCD TPV, giữ nút menu, rút day điện, cắm day nguồn.

网友:
换屏线,再不行的话就是驱动板程序不对

网友:
刷程序就OK,24c开头芯片,修了很多个了

网友:
插信号线不 ,不差出这个问题 进工厂关一下,插出这个问题 看看屏线吧

网友:
屏线 或者程序

网友:
有屏幕供电 没信号输入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三星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或是没插好。前面很多人说了,我碰到过好几次,无一例外。

网友:
我看到这种故障直接刷程序的 都是刷了就好

网友:
我感觉是工程模式,要退出就好!!!!!!

网友:
屏基本正常 换屏线和通用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程序刷一个看一下,

网友(2018-02-22):
这种情况遇到过屏的问题的,换一套板也不行,不过,大部分还是程序或屏线问题。

网友:
先通VGA信号看看还这样么,如果没事就换程序了

网友:
工厂热机疲试画面
要进工厂模式退出吧

网友:
按下显示器下面的按键,如果有反应,那就是设置了老化模式,退出即可。如果没有反应,那就是屏彘接触不良或驱动板有问题,屏没有接收到LVDS信号,但屏供电正常,自动进入测试模式。

网友:
白屏时间测出来的,只要FB401没5V直接连线就OK了

网友:
换屏线先 还是一样就考虑驱动板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吧。有可能就会好的。我以前修过。修好常时间。有说屏的事。是驱动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