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 200毫安稳住

楼主(2018-01-07):
MTK平台的红米Note3,能联机 能刷机,做过字库,依然200毫安稳住,求大师傅指点思路。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mfkjg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找图纸慢慢查吧 肯定电源输出有短路的地方。至于是哪里,没有必杀的,有的坏电容 有的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慢慢查吧 肯定电源输出有短路的地方。至于是哪里,没有必杀的,有的坏电容 有的坏芯片

图纸维修手册说的是i2ce,4组都查了,主副电源也换了,问题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维修手册说的是i2ce,4组都查了,主副电源也换了,问题依旧。

主要是这多半和电源没关系,扫电容看哪里短路,再看原理图找通路,对比阻值也好 加电烧也好。感觉看电流修机有点扯淡 特别是对于安卓机来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多半和电源没关系,扫电容看哪里短路,再看原理图找通路,对比阻值也好 加电烧也好。感觉看电流 ...

唉!不是漏电真不好找。感觉就是开机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不是漏电真不好找。感觉就是开机不成功。

电流小了烧也烧不出来。。。。。

网友:
修手机的真多呀,,,,,,,,,,,,,,,,,,,,,,,,,

网友:
本人也有转向手机行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找图纸慢慢查吧 肯定电源输出有短路的地方。至于是哪里,没有必杀的,有的坏电容 有的坏芯片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重做哈暂存,字库你已经换掉了

网友:
换个手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