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5 820-3435-a 公共点短路维修

楼主(2018-01-07):
同行送修苹果A1465本 板号:820-3435-A
故障 接电电流0.2几  充电器灯亮一下就灭 明显有短路

拆机 打各大电感阻值 发现L7130对地短路

排除后级 拆掉F7140  电感一端还是短路 F7140 2PIN 一端 阻值正常
先拆电容  C7140 C7141 C7143 C7145 全拆完了 还是短路
断开L7130 还是短  L7130 1PIN一端阻值正常
相连元件只剩R7150  拆之 还是一样 R7150  1PIN还是短 2、3、4PIN 测量阻值均正常
该线路上所有相连元件全断开还是短路 故障已经很明显  板层 短了
断开该线路  做好绝缘 再飞线把该线路上所有元件相连  装好 打阻150左右
接电 测试已经自动上电
装上电池 硬盘接屏  正常显示进系统

网友:
对新手来说很有用的,新人加入这个大家庭多多关照

网友:
我得A1466不亮绿灯进水的  头大的一笔

网友:
我得A1466不亮绿灯进水的应该是少了3.3V才会无绿灯

网友:
板子层短路了呀,割线,牛

网友:
板子层短路了,可以割線,真牛!佩服

网友(2018-02-08):
板子层短路,比较难搞,这个不好找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