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ZQSA笔记本,装显卡驱动开机黑屏

楼主(2018-01-07):
电脑因进水换过主板,可正常开机,无显卡驱动可正常开机,装上驱动则开机黑屏 这个是CPU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A:
什么型号的CPU,确定是CPU坏就换啊,还要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CPU,确定是CPU坏就换啊,还要什么办法

CPU是i5-3210M @2.50GHz的,主板已经更换,再换U真划不来,这个本子也值不了这个价格了撒

网友:
换一个便宜U不就可以了,这种U是没有办法的,能亮机不进系统的我这里好几个

网友A:
一般都是U里面核显坏了,没有核显独显是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U里面核显坏了,没有核显独显是用不了的

嗯,确实啊。。也绕不过集显用独显撒

网友:
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CPU的原因要大些吧。。但是想要解决也许只有换个U了,,最关键的是划不来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换显卡的来试,如果换了显卡还不行,那就是cpu,总不能先换cpu吧,总的一步一步来

网友B:
直接装独显的驱动看能不能用,能用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独显的驱动看能不能用,能用就行啊

独显不能直接装,必须得先装集显!!!

网友C:
独显不能直接用   必须有集显   可以换个低点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不能直接用   必须有集显   可以换个低点的U

嗯,只有换U了,没别的办法了
!!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装上cpu核驱动黑屏那就是cpu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