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8-01-07):
联想7650DNF打印机每次卡纸都是在硒鼓和定影组件上,定影卡的位置是在出纸传感器的位置处 。没有报警代码 就是报内部卡纸打开前盖拿出硒鼓单元并取出卡纸。 关键不是每次都卡纸 ,各位大神们这是哪里的问题 上下辊了 也换过硒鼓试了
联想

网友A:
传感器灵敏吗
蜗牛奔跑的速度
后来换了粉盒就好了 搞不懂 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灵敏吗
后来换了粉盒就好了 搞不懂 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网友:
4个分离爪也有可能。刚换过一套!

网友:
一台打印机加粉之后出现黑色线条 那根绿色鼓芯沾有碳粉 擦干净再打印 碳粉又沾在绿棍上面了 打印出来一条 一条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来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