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救83AKN00A(精影 R7 260X 显卡)是什么元器件?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8-01-07):
精影 R7 260X 显卡点不亮,测显存 核心均无供电,换了显存供电控制芯片APW8720,仍然无用,发现一个类似1117的芯片发烫
从左到右1脚12V正常,3脚1.7V连接到DVI 14针,查询是5V供电。估计83AK坏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找个78L05的试下就知道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