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7代换

楼主(2018-01-07):
赚分贴,之前有人发过,华硕a55主板声卡坏
型号:alc887
由于没有同型号声卡,见论坛里有用alc662代换的,查pdf引脚功能类似,但有差别。就尝试换上了。
由于时间关系就装了个xp系统,测试主板上三个插孔正常,单没测试前面。
附上alc887和alc662pdf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一般就可以,前天alc3234代一个alc283完全正常

网友:
没遇见过,有机会再试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可以发声,但在播放音乐或电影时声音会变调。要正常只能换alc887.华硕上面的alc662/887都爱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还真没换过!还能代换!!谢谢分享

网友:
前几天有个技嘉B75的887坏了,找了一个662换上装系统不认声卡。发了一个887换上好了。只测试了一个662看来下次多换个试试

网友:
没遇见过,有机会再试下,谢谢分享经验。

点评回复 支持 反对 评分 举报
yys1990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助理工程师
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