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无线网卡不能用,求解决

楼主(2018-01-07):
主板坏了,淘宝了一个,自己换了,结果无线网卡不能用,报错
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有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把原来的 8角芯片换到新上去看看

网友:
把旧的网卡MAC管理 8角芯片 芯片上面好像标24  换到新的网卡上看看

网友:
网卡就一个,没换,只换的主板,怎么弄

网友:
换个USB网卡方便,,,淘宝应该有售后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应该是无线网卡不支持所以用不了,要把旧板的MAC管理芯片换上,基本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