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换主板,结果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8-01-07):
主板坏了,淘宝了一个,自己换了,结果无线网卡不能用,报错
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miniPCI network card.
有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你问下卖板子的,应该回告诉你的。我上回一个THINK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是怎么处理好的,老板怎么教你的,能教教我吗

网友:
官网找个最新的主板BIOS,刷下看看,

网友:
有网卡白名单,最好的方法是叫店家再把原板的网卡发一个你

网友:
无线网卡要重新安装,否则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无线网卡不兼容。我也经常遇到过这个问题。要换回匹配的网卡才行,也可以写程序。

网友:
找原主板的网卡吧。

网友:
网卡和这个主板不匹配更新bios试试 不行就得换网卡了 也可以咨询一下 卖主板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