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楼主(2018-01-07):
用一个2.857V和电池温度脚电压做比较?

网友:
电池过热保护啊,没错啊。字数补丁。

网友A:
确实挺有意思。因为无论VCIN1_BATT_TEMP持续大于2.857V还是持续小于2.857V,BATT_OUT都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
这个不是比较器吗???????????????????

网友:
这个电路控制batout 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有意思。因为无论VCIN1_BATT_TEMP持续大于2.857V还是持续小于2.857V,BATT_OUT都是输出低电平

你没看明白楼主说PC205电容突变吗,VCIN1-BATT-TEMPD在2.857V电压上下,1脚就会不停产生5V-0V-5V-0V,5V经电容突变过去,控制PQ201B1脚开关。

网友:
我滴妈耶,什么哦  ,有点意思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来找大神讲一下

网友:
延迟电容,防止问题系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