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Y550开机断电,刷BIOS能好吗

楼主(2018-01-07):
Y550开机断电,刷BIOS能刷好吗?

网友:
能进系统不?能的话先清个灰试试吧,,,,如果不亮机查查缺啥电压

网友:
检测不过,不一定是BIOS,有可能是供电故障,或者有短路,过流等等

网友:
开机有没 有显示,没 显示一般不关BIOS问题,电压问题多一点。

网友:
能开机一般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进系统掉电一般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先按流程查吧,开机断电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能开机一般不是BIOS的问题吧,
先按流程查吧,开机断电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你就这两句话,说的具体点,才能知道,行不行

网友:
能不能刷好,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