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RO R1.01开机花屏

楼主(2018-01-07):
华硕 B85-PRO R1.01开机几分钟后花屏,独立显卡和集显都一样,显示器正常。cpu,硬盘,内存条,电源都换过了。不知道从何查起。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质量,检查cpu供电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供电质量,检查cpu供电质量。

没有显波器。没办法查,还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