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ALIENWARE 15 R2 LA-C912P 合成BIOS+分离KB9022 EC程序

楼主(2018-01-07):
机型:外星人ALIENWARE 15 R2
板号:15 R2 LA-C912P R2.0(A01)
原机故障:内存供电问题,修复后亮机后再合成玩的再试机。

注意非原装适配器可能会有公共点不过,可调电源灯多次闪,在公共点未短路,上管未击穿的情况下,多插拔几次总有不会闪的时候,就说明公共点正常。

机器前两个月修的,现在有空发发,为以防万一原机备份都以OTP备份,一般刷写选择正常型号即可,
一般故障只须刷写PCH BIOS 16MB的合成即可,KB9022程序为官方分离。

BIOS列表

网友(点评):
不能用的BIOS

网友:
好东西,收下了
感谢贴住大大,解决了问题,字数补丁

网友:
刷了还是没cpu电压 我这个插USB把桥烧了 换了网上买的桥电流0.55  买了料板拆桥重置一样 可惜料板的bios被人拆了 不然换一套些许能好

网友A:
我的刷了之后就变成0.65不断重启了  原来是上电到1.6 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刷了之后就变成0.65不断重启了  原来是上电到1.6 不显示

我的是原机合成的,6代以后的可能比较特殊,你也原机合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原机合成的,6代以后的可能比较特殊,你也原机合成试试.

这个机器奇怪了  我在刷回原机的  就亮了    日。。。。。。。。。。。。。。。。。。。。。

网友C:
试过了,你合成ME的BIOS不行,刷了后电流0.7,我用原机的ME替换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你合成ME的BIOS不行,刷了后电流0.7,我用原机的ME替换后亮机

谢谢提醒,我也是原机合成的,没在其它机器上试过.

网友D(2018-03-18):
引用 网友C:
试过了,你合成ME的BIOS不行,刷了后电流0.7,我用原机的ME替换后亮机

可以把你合成好ME的好BIOS发出来吗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你合成好ME的好BIOS发出来吗 万分感谢

我是用原机提取的ME,发上来给你刷了也不亮机的

网友:
刷完0.65重启是真的,无CPU供电,原bios是用电源不行,可调能亮,亲测反馈

网友E:
各位大神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合成bios。在下萌新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神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合成bios。在下萌新一只。

这个帖子的主BIOS 经别人测试是不可以亮机的

合成BIOS的话论谈有些帖子有教程
也可以在迅维网校上学习

网友F(2018-05-01):
不好意思,我刷了W25Q128(自合成ME)提示文件大,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刷了W25Q128(自合成ME)提示文件大,没有用

我这个帖子128的是以OTP备份的有些编程器会提示文件大,后面论坛上有反应BIOS本身有问题,所以刷进去了也不能亮,这个帖子太久了,没办法删除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帖子128的是以OTP备份的有些编程器会提示文件大,后面论坛上有反应BIOS本身有问题,所以刷进去了也不 ...

看了你的ASUS 的spd 屏蔽 内寸 的方法  试了 没弄好 能帮忙 给弄下吗qq281188633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ASUS 的spd 屏蔽 内寸 的方法  试了 没弄好 能帮忙 给弄下吗qq281188633  感激不尽

下载那一个帖子最后一个附件,里面有一个 内存图标 程序,打开后选择原机备份或原厂bios,就会生成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只对ddr3有效,大部分华硕都可以屏蔽,祝你好运)

网友(2019-01-23):
这个不行啊,我刷的16M 的,与容量不符,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