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没声音问题求助版号LA-A142

楼主(2018-01-08):
联想Y500的主板。问题是没有声音。重新装过系统安装官方的声卡驱动无结果。拆主板查了声卡的供电5V和3V都正常。激活 基准对地阻值都正常/测了复位无3.3V的电压,声卡的复位是由南桥经过一个电阻后直接到声卡,外上拉个3.3V电压就直接被拉低了。因为没搞过这种问题测声卡复位不对值正常我就把南桥换了。换后测复位电压有了。机器还是没有声音。机器用的声卡是ALC269,声卡已经换过。系统里声卡是识别到了的但是屏幕右下脚打了个叉号。付声卡图和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0NzMxNXxjMTVlZGJkMzg5MDkyZDhmMDlkZWE3MDJiMmJkODExMXwxNzc4OTU3ODc5&request=yes&_f=.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