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宝PA-1650-32HN图纸

楼主(2018-01-08):
求光宝PA-1650-32HN图纸,上面两个电源管理芯片查不到型号资料

网友A:
笔记本电源吗,跑电路看看,那发图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源吗,跑电路看看,那发图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是笔记本电源,HP的专用电源,刚开始没跑线路,原来是ID信号电压没有了,原因是DC线断了。适配器里面配件无问题。拆开后电压比之前高了0.3V不知道什么情况,是稳压电路除问题了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专用适配器有一个18V信号针,这个从线路板到7.4*5.4的插头中信号针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