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是一直插着电源好,还是应该每次等电池用没电再充好?

楼主(2018-01-08):
虽然笔记本充到 99% 时会显示不再充电,但是一直插着电源会不会对电池寿命起到不好的影响? 能具体就 MacBook 这类电池不可卸的电脑说一下吗?

网友:
今天在设置电脑时,突然有和题主一样的问题,然后把答案全部浏览了一遍还是一头雾水。最后通过查阅说明书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呐,做人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把 ThinkPad 自带的电源管理系统的说明书中,与题目有关的部分查出来,重新排下版,供大家赏读:

( ThinkPad :「谢邀。」)

没有分情况讨论事项的说明书都是偷懒;
以下内容针对经常把电源插着的笔记本,
如果不想看,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的总结。

——————下面进入解析说明书环节——————

1.1、如果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使用计算机,只是在少数时间使用电池电能,则经常将电池充电至 100% 可能会加快电池老化。

(其他答案中有说「厂家早就给你想好了,你随便用别瞎操心」、「不要以为厂商都是傻子,如果一直插电源用对电池不好的话,说明书上会写的」等等,说明书的确写在这里了哟~还是要操点心的。)

1.2、「降低电池充电阈值」、「定期重新设置电池标尺」,使用「最长电池寿命」方式或使用「电池运行状况方式」将有助于延长电池使用期限。

(这里解释一下——

「降低电池充电阈值」是指设定一个充电的上下限,比如56%与60%,电池电量到56%才开始充电,充到60%它就停止充电了;

「重新设置电池标尺」是指:
(1)电池完全充电
(2)电池完全放电
(3)电池重新完全充电
这个过程就是传说中的「至少固定一段时间完全充放电一次」。

「最长电池寿命」方式就相当于节能模式;

「电池运行状况方式」将在下文解释。)

1.3、在配备了可更换电池的 Lenovo 计算机上,「充电方式」部分下列出了三个选项:
(1)…………
(2)…………
(3)初始方式为「最长运行时间」方式,该选项使用始终完全电压充电(低于 96% 时启动,100% 时停止)。
注:该设置可能无法帮助您延长电池使用期限。

(这段话对于此问题没什么用就省略了一些,不过那个「注」很重要哦,就算有防止过充的机制,还是不要每次都憋到100%。)

以上内容的具体设置界面是这样的:

设置完后,在状态栏看到是这样的:

——————以上是外置电池的部分,下面继续内置电池的部分——————

2、在配备了嵌入式电池的 Lenovo 计算机上(说的就是现在流行的 UltraBook ,因为实现轻薄而把电池内置不可更换的):

缺省情况下,始终完全充电(低于 96% 时启动,100% 时停止)。

如果电池长时间保持或接近完全充电状态,建议您选择优化电池运行状况以设为「电池运行状况方式」。

(下面解释什么是「电池运行状况方式」:)

「电池运行状况方式」会立即将电池放电到 50%,并设置为电池电量达到 50% 时停止充电,电池电量低于 46% 时开始充电。

您也可以通过选择定制充电阈值并输入期望的值,来创建停止和启动阈值。

具体设置界面长这样:
(那个「优化电池运行状况」就是「电池运行状况方式」,真拗口)

注意:
停止充电阈值至少必须比启动阈值高 4%。
其他细节请参阅「更改电池充电阈值」。

——————分割线以下是「更改电池充电阈值」——————

如果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情况下使用计算机,只有在少数时间使用电池电能,则您可以通过更改充电阈值来延长电池使用期限。

这允许您通过在开始充电之前将电池放电至较低的电量百分比来减少充电次数。还允许您将最大充电值设置为低于 100%。

这十分有用,因为不经常使用的电池以低于满电量方式进行存放具有较长的使用期限。

在缺省情况下,选择了始终充满电(在电池剩余电量低于 96% 时开始充电,在电池电量处于 100% 时停止充电),该设置可能无法帮助您延长电池使用期限。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定制」设置并输入您希望的值来创建自己的停止和开始阈值。

注:
停止充电阈值必须至少大于开始阈值 4%。
如果更改停止阈值,则您将需要每隔三个月将电池充电至 100% 一次以确保电池处于良好运行状况。

——————  总结  ——————
1、大家还在纠结到底是插还是不插,是这样的:

如果你需要一直插着,就插着好了,
如果你需要离开电源线不断走动,那就快等没电(不是完全没电)再充好了(是不是和没说一样)

要注意的是——(这才是重点)
如果你经常移动笔记本,那请不要在意电池使用,没什么大事;
但是如果你经常插着电源,那么最好注意一下电池的寿命,做好相关设置。
厂家只能帮你想到各种情况下应对的办法,还没有智能到分辨出来你在哪种状态下。

2、保养锂电池,最好的方法就是——
(1)让它的电量流动起来,不要停;
(2)不要用光它,耗干它;
(3)不要一直填满它。
是不是很好记呢?

总之,翻翻说明书,还是有用的。

P.S.
建议不要使用时不时地手动插拔电源线来保养电池……我们要用它不是伺候它。
每个笔记本应该都有相应的电源管理驱动,去官网或者什么其他渠道下一个就好了。

如果没有软件,我也只能说……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不必要为了一块小小的电池而纠结。

网友:
贴个Apple的建议

网友:
作为资深笔记本使用人士来回答:
尽量保持电池在使用/充电状态,不要过度充电/放电。

用过联想Y450,蓝天W370ETQ(神舟K790S)作为主力机,偶尔用一些宏碁、华硕、戴尔低端本子,目前使用V星1492(机械革命X3)。

具体操作如下:

  • 对于可拔插电池的笔记本,如果长时间不用请把电池保持50%-60%左右的状态拔下来,插电使用笔记本。拔下来的电池3周左右插回去充放电一次再保持50%-60%左右拔下来。
  • 对于不可拔插电池的笔记本,请不要满电一直充,也不要用到1%再充。只要不满就可以充电、满电状态下接电源不要时间太长,适当用电池放放电。
  • 对于联想的笔记本,请自动搜索安装当前操作系统适合的电源管理程序,该充电充电,满电插电源就切换到【电池养护模式】(传送门:联想电脑如何设置电池充电阈值,目前排名第一的答主主要就是复制粘贴的这段。)

理由:目前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保持电流流动就好。
讲故事:
09年入手联想Y450,性能好价格低,一直用到2013年,电池损耗15%左右,一直采用以上的做法1,因为电池固件不支持(似乎也是电池缺少硬件控制),虽然Y450可以安装最新的联想电源管理但是养护模式并不能开启。

2013年入手17寸的大家伙W370ETQ,笔记本退休给母上大人。她用的方式太简单粗暴:插上电源从不拔插头。大约半年以后接到母上大人投诉电脑莫名其妙关机。当我回家去看,电池损耗已经达到了80%,开机续航10分钟=。=;又过了几个月,损耗达98%,进不了桌面就没电了。

W370由于很重很大,我是把它作为台式机来使用的,大屏幕打游戏也爽,为了高性能模式不能拔电源,我就一直拔电池。过了一年我经常出差,对待它也比较懒了,就没怎么拔电池,有时候过充两晚上搞下载。结果用了2年,电池损耗接近40%(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买的神舟贴牌偷工减料了)。

=====
1.目前除了联想以外,我没有看见任何大厂有通用的电源管理带【电池养护模式】的。即使是蓝天V星这样的大厂,公模出的这么多也没有。(最近把玩过技嘉P35G,也没有;戴尔好像有,记不清了)。
然而V星有这个玩意:
可以对电量进行矫正,也能保养电池。

不是V星的笔记本也不用着急,还有其他软件可以使用:BatteryMon
用它可以检测你的电池最久能用多长时间,完成一次检测也算是一次保养了。
使用方法传送门:如何使用BatteryMon

我的1492损耗就7.5%了_(`」 ∠)_

PS:如果有时候觉得卡,可能是由于你的电源管理中模式并非是性能模式,注意查看一下。使用电池时,如果使用性能模式电量会下降得非常快。
其实一个电池也就几百块钱,彻底报废了就再买个新的即可。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关于评论里的一些问题,我回答一下:

@Liz Peng 直接把电池拆了直接直冲来用手提这样好吗?

  • 电池即使不用,放在那里,电池内部也会因为化学反应造成不可逆的电池损耗,我在原答案里面说过,对于锂电池来说,处于良好的充放电状态是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的;
  • 我有一台mac,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咨询过Apple官方,他们给出的建议是: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电脑(电池)的话,可以将电池冲到60%左右,然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这个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的笔记本锂电池,有条件的人可以将电池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
  • 我建议是怎么舒服怎么用,如果突然断电,想想那些没保存的资料,哭都来不及;

@傅小四  学电池,为什么这么难研究出一块耐用的电池呢?
这个问题很大,涉及到方法面面,简单来说,电池作为一个工业产品,材料是最基础的一环,而材料的创新,需要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的积累,为什么大家都说德国的产品质量好,国货不行,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积累远远不够;同样的道理,电池的性能现在没有很大的提升,也是因为积累的不够多,总有一天会厚积而薄发;

@tiankuang 学电池是什么体验?
男女比例7比1,1对情侣3对基

我也是只懂个皮毛,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下面是原答案===========================

我是学电池的,试答,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目前绝大多数电子产品使用的都是锂电池,锂电池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记忆效应,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想拔就拔,想冲就冲,没有特别的限制~~

目前很多电子产品在充电的时候有一个保护电路,不仅防止电流过大,或者电压不稳,在充满电的时候会自动切换成交流电供电(这里假设你是插在插座上),而你的电池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耗电的,当你把插头拔下,电池才开始供电,所以你一直插着插头实际上与台式机的供电方式是一样的,你需要注意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完全充放电一次,以保持电池的相对活性;还有防止电池过热~~~

完全的充放电一次叫做电池的一个循环周期,或者叫电池次数,请自行百度,一般锂电池的循环次数在几百次这个数量级,像苹果使用的电池在1000次左右,其他厂商的也应该差不多,就算按照每天一次来计算,一台电脑也能用3年了,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该换了,手机嘛,我相信换的更快,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电池的问题,世界上那么多的工程师,就是为了消费者能完全没有顾虑的使用产品,这些问题他们早就帮我们处理好了,所以不用担心~~

PS  以上讨论只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其实我自己的一台华硕笔记本的电池用了2年多一点就坏了,我本来打算撑个4年呢,没办法只好换了一个~~

网友:
插着用,锂电的特性是短放短充最佳。

锂电的化学性质决定了每一个充电循环之后(就是100用到0算一个循环,你100用到90再充满100不算一个循环,只算1/10的循环)一定会有损耗,这个笔记本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一般3~5年左右也就到寿命极限了。

当然电池拆下来是可以防止所谓的“充电”了,保养得好的确可以用久一些,但是锂电是十分避讳过放电的(就是保持有电比较好,电池都会自己掉电,长期0存放的结果也是电池会挂掉,而不是常放如新)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很长心眼的记住什么时候该充电了,什么时候该拆了。目的就是为了用多那么几个月?
那你买笔记本为了什么?不就是随时随地打开用,不怕断电,享受盖盖子就走的乐趣么?
问多你一个问题,你手机插电时会把电池卸下来么?

随心所欲的用就是,你想到的别人都已经为你想好了(现在已经是笔记本遍地发展很成熟的时代了好不好)。

网友:
一个电池百来块钱的东西,再怎么折腾一两年是顶得住的。爱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舒服怎么用,不要因为照顾芝麻的心情丢了西瓜的体验才是正道。

网友:
我也曾纠结于这个问题(我有强迫症)
后来我换位思考了下,我能想到的问题全球数十万的工程师和研发人员早就替我想到并且解决了 吧。
毕竟人家就是干这事的,别瞎操心。
没特殊禁止的随便折腾。
别看朋友圈伪科学……

网友:
用到空充到满,这是镍镉电池充电电池时代的用法,因为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人们把这种习惯带到了锂电池时代,习惯性地也认为手机笔记本等电子设备的电池也需要三次充满激活以及用到空充到满。然后互联网时代了,不停地有人抄之前的小知识文章,社交网络上的这些文章就是这么来的,然后这些东西也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而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做一个智者,学会看说明书和查Google吧。

网友:
别的本不知道,MacBook 是这样的,再贴一次吧:
- 不要把电池用尽
- 不要一直给电池充电
- 建议电池电量长期处在 20%-75% 之间
- 每月至少一次充放电周期

对于笔记本经常移动使用的,留意下做到上面几条不难。对于像我这样笔记本当台式机用的,很容易中第二条,导致的结果就是电池重放次数很少但电量降低明显。我上一个本就是这么废掉的。
解决方法是:
- 偶尔移动使用,满足每月最少充放一次。
- 充满电后,拔下电源,把电量用到 80%,然后接上电源同时禁用电源充电(参考链接2,用个1.5mm 宽的纸条断路充电头中间的金属)。这样可以维持电量一直 80%,同时笔记本正常通过电源供电使用。

参考链接:
1,官方说明:Apple - 电池
2,禁用电源充电:简单一招,实现macbook air Pro 禁用电源充电
3,MacBook 電池壽命加倍延長超攻略:目標 2000 次電池循環

网友:
三年笔记本维修经验,兼卖三年OEM电池以及维修来答。

和理论派及说明书不同,我们维修以实践为主。

原装电池和OEM电池使用时间差不多都是2-4个小时,价格上原装售后要600以上的,我们要400以上,遇到外国人就随便喊价了。而OEM同型号就200往上,遇到维修同行,价格还会被压到100-150。至于质量上,两者差在电池芯,原装确实不错。

别人拿一个废电池过来我们换芯,原装电池使用一年误差很小,OEM在一年以后达到半个小时之内。

三年来使用了大量电池以后,客户反馈了很多经验,我们总结就是:

如果笔记本你要经常出差,总是插拔电源,公司或者寝室老要停电,有重要资料编辑,你就老实插上电源。电池有点损耗实在正常,那点损耗在承受范围之内。

如果你要去旅游,好几个月不用笔记本,你放在电脑桌就不去动电源线,你就把电池扣下来。电池总放在笔记本上不使用,(索尼,联想)电池会自动锁死,造成只能使用半个小时之内的假象,有些甚至完全不好用。但是里面的电池芯是完好的,我们最喜欢收这种假死的电池,10块一个。

如果你要维修假死的电池很麻烦,需要刷原装电池厂家的代码,解锁之后恢复原状几率也不是百分百。而且原厂代码需要花钱买,我们才不愿意给你刷呢。所以,不差钱建议是换电池。

最后,送个差钱的建议,你如果经常用电池,就插上。不常用,先充满放那,一个月充放一两次,过程都不用完全充满放光,只是为了保证电池的活性而已。

我的DELL用了3年能一个半小时,4年还能用一个小时。联想一直插上电源,2年就废了,现在10分钟就用光电。

网友:
用人类能听得懂的语言给你们阐述一下锂离子电池的使用策略

首先,锂离子的电池寿命,基础上只和一样东西有关:
充放次数或叫循环次数
简单的理解就是 通过电池提供给手机的总电量是一定的 你是拉长了用还是频繁的用 这个数都基本不变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不用电池的时候插上电源 是有效延长电池寿命的方法
因为充满电的情况下 计算机不从电池取电
不这么做的逗比厂商如果有人知道 请科普一下我见识见识

然而 锂离子电池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首先是离子活性 如果电池长期保持充满状态 而没有充放过程 会造成性能降低
这个降低的程度比一般人想象的严重
但是处理起来也很简单 多用
定期走一个循环即可
然后是过放问题,这个才是最可怕的,锂离子电池千万不要用尽,不过现在大部分锂电池都是智能设备使用,在电源管理上都会尽最大可能制止你用尽,同样被电源管理解决的问题还有过充,这个实现起来简单,所以基本上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最佳策略:
随便用
不带走的时候就插上电
有空闲就充一下
长时间插电的设备定期拔掉循环一下
如果设备自动关机了 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次唤醒 留点余电

追加:现代设备基本上都是锂电池和镍氢电池 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 镍氢很微小 个人设备还用镍镉电池的丧心病狂的厂商我觉得世面罕见了……这两种电池都请随便冲吧 但是镍氢长时间不用是需要长充电唤醒的 有这样需求的设备 说明书上一定会提示你使用方法的 而镍氢电池唤醒之后随便充问题不大 原因是镍氢电池本身的寿命就比较短 而且电压低 波动影响很小

网友:
u care too much.

acer aspire 3820TG 用了四年,目前断电纯上网续航2小时。

网友:
不在充电的时候电池是完全断路的,所以没有影响。
不过我 12 年在魔都做 hackathon 的时候,教徒们确实是电池用光才充,因为它们很多不带充电器……

网友:
当初也不知道看网上哪个SB说笔记本一直插着电源充电不好,于是我每次都是充满电立马拔电源,放完了再插电源充电。大概一年左右,电池彻底废了。我看到同型号的笔记本时时都插电的电池反正没这么短命。以上供各位参考。

网友:
当然要用电池。
关键时刻显身手啊!

某次打雷,突然全楼断电,台式电脑全部歇菜,大办室里一片惊呼。

本人在用笔记本,自动切换到电池,屏幕只是暗了一下。

淡定地看看四周继续干活,深藏功与名。

网友:
据说深度放电会影响电池寿命。另外,电动车的电池 说明书上说::不用的时候把电充满再闲置之。
另外,大部分跟电有关的东东都有过量充电保护的吧。对了,山寨散装的除外
当然,如果你穷的只剩下钱了,大可以重买个电池,无需纠结

网友:
锂电池特性。边用边充没关系。完全充放电有次数上限。过度放电会损坏。过度充电会损坏。长期不用会老化。笔记本上的一般电池不可能被过充。年限到了电能会下降,一般是80%,无论用不用。你看着办吧。

网友:
不要一直充着——因为长期满电会降低电池容量;也不要一充满就拔电源——因为总是循环充放电电池会过劳死
楼上的答案里已经是两种情况都有了,这样寿命可能都是1年。
结论也有人贴出来了,apple的建议:出门就别非要找插座了,经常用用电池对电池更好。
更详细的原因和案例在这里:
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养护模式有何意义? - 联想笔记本

其中苏杰提到:
现在业内尚且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学模型,来判断到底是不停的循环消耗循环寿命,还是长期满电影响总容量,这两者谁的损失更大。
我和女友笔记本的对比的现身说法:
我的笔记本宏碁4740G,女友的笔记本联想Y460,均为2010年1月购买。
新电脑满电状态,我是2小时多一点,她是3个小时左右。
我的电脑常年插电运行,几乎没用过电池,也就是一直满电状态,2012年10月17日,基本两年半时间,终于因为晚上学校宿舍断电后电池撑不了20分钟,不得不购入新电池一块;现在,这块电池又过了两年半了,仍然是始终保持满电的用法,前几天偶尔没插电,不到半个小时就低电报警了
女友用电脑从来不注意插不插电源,有电就用电池,爱怎么用怎么用,所以经常是有时候用电源有时候用电池,目前,5年过去了,她的电脑依然能用2个小时……
可见,长期满电是非常容易导致电池容量下降的。

网友:
我有一台Mac pro,搭配双系统,非相关专业。从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来看,一直接着充电(即使已经满电)不好。开苹果系统的话一直充电,从使用上来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开windows的话问题就很明显,电脑会发热,特别烫手,而且发出的声音也很大。另外即使把电脑合上(不关机,待机)接着电源,也会有发热现象。
       综上,看了其他答主的答案,我现在是不插电,用到30%到80%(具体多少看心情)就充电,充满即拔,亲测可行。
ps.因为电脑一直在用,所以不存在长期不用充到多少的问题,这点学习了
pps.不要问我为什么pro要装双系统…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多年前请教专业人士此问题,被告知一直充着至少“没什么坏处,不会充坏”,并且另外告知一个小tips,多年受用,电池从未坏过:
插拔充电器的时候避免产生极易损伤电池的电火花,最好先拔直流电这端,再拔交流电插头;反之最好先插好交流电插头,再插直流电这端~

网友:
充满电拔下来放着,要用的时候再插上。寿命最佳,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很多都是内置电池的,现在的电池跟以前的不一样了,而且人家工程师也不是吃斋的,很多问题人家早早就想好了,而且电池是有消耗的,续航越来越短是正常的老化现象,电池上面有管理芯片,笔记本也有管理芯片,不必太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是一群一起的 有组织有预谋的

网友:
感觉这个帖子在养小号~~~~~~~~~ 管理员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