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REV:3.6进水维修与屏蔽内存方法

楼主(2018-01-08):
此板是同行拿来的,板号是X555LD REV:3.6  内存贴纸是X555LF,说是进水了,他自己处理过了不行就扔给我了,
拿到手的时候发现进水的位置是内存供电,打值发现内存电感对地为0了,翘起电感测量是后级短路,板载内存估计是坏掉了,直接烧机内存颗粒只有一点点温度,不能确定是哪一个坏了,只好一个一个拆了,拆了4个还是短,索性全拆,拆完不短了。

那就开始修内存供电,看了点位发现内存供电的频率设定脚(TON)的电阻没了,找了个补上去还是不行,开始查芯片条件,发现都正常,更换芯片,但是内存供电就是不出,因为没有示波器不好判断,后来发现升压2.2欧姆的电阻变大了,更换升压电阻和电容后内存供电有了。可是不跑码,各电压正常,不过内存,那就屏蔽掉,论坛有2个3.6版本的屏蔽方法,试过后都没有用。那只能自己一个一个试下了,列了一些组合出来
运气爆棚,直接试最后一个居然好了,也就是PCB1为0,PCB2为0,PCB3为0,PCB4为1。下面是屏蔽好了的图片,我用红圈标出来了。

最后把BIOS奉上,看完记得加分啊~~谢谢大家

A555L X555LD REV3.6 贴纸X555LF.rar

网友:
屏蔽内存法,不太懂,用十进制表示的么?

网友:
技术不错,本本只会点皮毛.........

网友:
兄弟,你修得挺好的,细心出成绩

网友A:
哥们技术不错啊,屏蔽内存不懂?给讲讲吧

网友:
技术过硬。。赞。。。。。。。。

网友:
哥们好牛掰啊,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技术不错啊,屏蔽内存不懂?给讲讲吧

方法论坛有啊,就是高低组合,需要自己去测试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哦,我喜欢哦,呵呵

网友:
屏蔽内存的我就只会几种型号的,改改电阻位置就好了,大部分的要研究半天。。。。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豆腐干

网友:
板载内存太坑了,设计升级维修。都是巨大的问题,有没有防水超薄的笔记本

网友:
板载内存烧了。 屏蔽的方法收载了, 谢谢

网友:
还没屏蔽过内存,楼主技术真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