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如何安装安装版WIN7

楼主(2018-01-08):
新配的一台电脑,主板用的V星B150,CPU是G4560,只能安装GHOST WIN7,不能安装安装版的WIN7,该怎么解决呢
win7

网友:
用U盘装 很简单的用U盘装 很简单的

网友:
你应该是问为什么装不了安装版吧,之前也遇过有,也没有正真解决到,GHOST能装。后直接装WIN10完事的。你可下最后更新的安装版W7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