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5撬硬盘掉漆了

楼主(2018-01-08):
硬盘部位一大片铜皮裸露,上绿油有什么好的方法?整片刷再挖点,挖的时候点边上的绿油感觉有些也会一起挖下来..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吗?
硬盘

网友:
上薄点绿油再用紫外灯固化就可以了。

网友:
用吸锡带,吸干净焊盘。再找个没有用的硬盘植好锡,装上焊盘上再取下。之后涂漏油。用最小号的砂纸,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