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内存条坏了!

楼主(2018-01-08):
电脑的内存条坏了,开机可以进系统就蓝屏或者卡死了,换了条内存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这个内存条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A:
内存也是可以修的,测哪个颗粒坏,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也是可以修的,测哪个颗粒坏,可以换

需要设备吧!可不可以单独取下,一个一个挨着取下看看电脑能不能正常开机这样检测/

网友:
搞点焊油。。。用热风枪吹吹看看可能好,

网友B:
用软件测试 看那个颗粒 坏掉 换了就可以了,,。。。。 你是 DDR3的还是DDR4的???????

网友:
可以,就看哪个颗粒不行然后换,重点是你要会才行

网友:
这个修可以    你要找专业人   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测试 看那个颗粒 坏掉 换了就可以了,,。。。。 你是 DDR3的还是DDR4的???????

我的内存条是DDR3代的,用了六七年了!!

网友C:
用热风枪吹吹看看可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吹吹看看可能好,..

可以开机了,再测试一下看看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看看内存颗粒那一个坏了,这个技术含量很高啊。怎么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