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01-08):
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REV 1.0
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02A
裸板观察发现声卡位置有进液痕迹

打各个电感对地值无短路,先把进液的位置清理下,无断线,氧化的位置上点锡,再洗刷一下。

还是不加电,19V有了 3V 5V也有,感觉还是EC BIOS 或者是南桥
虽说这种G470的开关板很容易氧化断线,但手上这个没问题。
先刷个EC BIOS看看,还是不行;再刷个南桥的BIOS ,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看图纸按照时序修
EC的供电、晶振、 ECRST# 、ACIN、 LID_SW#
量到休眠信号的时候只有0.14V 往上查是一个休眠三极管过来的

量了下2脚有3.3V  3脚也有3.3V 看起来是断线了 直接一根线飞过去

飞完线之后3.3V起来了 再触发 亮机

简单维修结束

网友:
哦,原来是进水了, G470很多开关小板坏了

网友:
进水断线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