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f_昭阳E280S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1-08):
客户拿来台联想老机旭日125f_昭阳E280S说是不能开机,接机后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7,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触发,拆机目测主板外观无异常,在上电测待机3 V5V正常,充电芯片的PQ43管子3456脚相通了,于是换掉管子,再查PU11的几个脚位,发现13脚没有电压,追溯根源查到了是EC168脚发出的。
看来问题出在EC,于是就查EC6大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程序、适配器检测、LID。当中发现LID只有1.1V左右,供电、时钟、复位、这些都有了,在查BIOS波形发现明显不正常,忘拍图了,BIOS32脚的。
看到32脚的BIOS晕了,我的是RT809F没法刷,为了能搞好它也是豁出去了,上淘宝买了个PEB转接板花了188元,店家送了个32脚的弹跳座子,好在买回来能用,网上下载了个BIOS刷进去,上电测了下22/24脚波形正常,待机电流也由原来的0.07变成了0.13,试着触发发现可以触发了,看着电流一路小跑直到亮机。
总结EC配置BIOS程序有问题会导致LID信号没有,PWRBTN#也没有电压,总得来说按照待机条件来查,误差和弯路就少走了很多。最后在上张过内存的SMBUS波形。
BIOS网上有就不上传了,希望能对新手有些帮助,看帖的朋友还望加点积分哈,谢谢!!

网友:
“在查BIOS波形发现明显不正常”  建议:这里贴个图会更加完美。。。。。。。

网友:
待机正常,不触发的又一个经典案例,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