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X620,不开机,充电亮小红灯

楼主(2018-01-08):
乐视X620不开机,充电亮小红灯,拆机检查主板,没有进水痕迹,没有修过
检测发现有短路的地方,逐一排查后发现有一个电容短路,去掉电容飞线到电池供电

上机试试看

亮,收钱

网友A:
思路都不写完全是骗分的节奏,

网友B:
去掉电容 为什么还要飞线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思路都不写完全是骗分的节奏,

是没有思路,别人指点的:P:P:P:P:P:P:P:P:P:P:P:P:P:P: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试,应给是通病,绝对没有骗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容 为什么还要飞线呢?
???????

应该是通病,这是修到第二台了,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电容这一路和烧电容那个是同一个啊。。电源的VUSB33这一路输出。上稳压电源只能到1.3V、720ma。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后续测试漏电、联机、音频之类的正常与否。过来人看到这评论加企鹅717751185讨论一下啊

网友:
追加补充一下,照楼主这办法试了,和直接把电池电压加到这路来自电源的3v电压通路上一样,照样短路。换句话说就是在烧电容的基础上再给它加上一个没开机就有的电池供电。。。。。这路供电连接电源集成的音频,也连接CPU。在CPU下方有电容可以测到。有兴趣的可以测试一下,看哪边的二极体值更低。

网友:
再补充一下,实际测了,电源那边阻值40,CPU下边30(四位半表)。按对地阻值法判断短路的思维,已经很明白了。CPU那边短路。各位若是打算收快钱再等着客户因为耗电快、连不上电脑,没声音等问题找回来,可以用这种方法。换U不是难事的大佬还是换CPU吧,芯片+网+运费。。。收个两百多也可以了。

网友E:
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

mfkjgg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通病,我都是直接给客户打好防疫针临时帮他度过难关,最终结局莫过于不断重启,然后OVER

网友:
谢谢,了不起,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F:
乐视手机真的是垃圾,我之前用的就是乐视,现在那个手机坏了,我直接扔了,屏被我摔坏了,我就扔了

网友:
去掉电容,为何要飞线,,,,,,,,,,,,,

网友G:
这个的确是通病,闲鱼上有人卖这个技术,50元教会你。我的手机就是X620出了同样故障,但我换充电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用的就是乐视,现在那个手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乐视手机真的是垃圾,我之前用的就是乐视,现在那个手机坏了,我直接扔了,屏被我摔坏了,我就扔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的确是通病,闲鱼上有人卖这个技术,50元教会你。我的手机就是X620出了同样故障,但我换充电数据线就好 ...

乐视充电线确实容易坏,充不了电

网友:
学习一下。。为什么我下载积分够了却不能下载附件。。这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人回复我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
电容是什么电容啊·先记下来·回头按机子测测···

网友:
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没有思路,别人指点的

用不住吧  这个机器还得换CPU 能彻底解决

网友(2018-03-02):
厉害了,我的哥,你是怎么弄得有没有教程

网友(2018-07-14):
这个我真的佩服,,,,我的也是这个电容又047组织,达到了短路情况还没修好呢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试,应给是通病,绝对没有骗分

网友:
好像乐视2是很容易出现这个情况的,我手头处理过两台都这毛病,充电一直是红灯,电流400左右

网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网友:
说的有点含糊,x620去掉电容后依然短路啊 不知道楼主的是 吗?如果是怎么能把B+接到短路的焊点上?

网友(2018-08-18):
我就不能白,黑猫白猫赚到钱就是好猫。为毛线有些人要追根到底呢。你厉害,我也没发现你上天了啊。
照楼主的办法,救活一台。:daxiao:

网友:
此贴为水贴,虽有文字图片,但内容毫无意义,不把检查步骤摆一下,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乐视老板都跑路了,还好我没买乐视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试,应给是通病,绝对没有骗分

真可能是通病了,下次很难遇到乐视手机,,,,,,,,,,,,,,,,,,,,,,,,,,,,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有人发过贴,好像是一个大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路过学习了

网友:
充电好烫的

网友:
楼主好牛B。现在乐视手机基本没了。。。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啊!短路的是哪里?电容是干啥的?

网友:
LZ技术还不错嘛,技巧也好。。。。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乐视620的通病,不过楼主知道820这样咋修吗

网友(2018-10-03):
飞的这根线 不需要拆掉吗? 不断地供电不会把机器烧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币刷金 ...

坐等你扣分封号,这样都敢刷,想要分就认真看帖回帖啊

网友:
为什么要飞线,断线吗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闲鱼上有人卖这个技

网友:
这是什么电容 电路图上是什么电路中的

网友(2019-03-17):
我同事的乐视也是不开机,充电没反应,估计情况和你一样

网友:
应该是通病,这是修^^^^^^我之前用的就是乐视,现在那个手机坏了

网友:
想问一下修好要多少钱呢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乐视的通病,X500也有这个毛病,手头有三台都一样

网友(2019-05-01):
之前遇到过 以为字库问题  PASS了

网友:
现在这种芯片太贵 又怕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2019-05-31):
若是单纯野电容短路拆掉就可以了,若是CPU引起的这种方法还是不能根除故障,迟早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本身是CPU问题  楼主这操作引起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