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7X时序维修DELL 556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8-01-08):
早上10点多,DELL专卖店的同行,送过来一个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插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022A,看到这里都知道什么问题了吧,电压没出来。
按照7X时序,内存、桥、总线、CVVSA供电等,全板打对地,无短路,测量各大电感,只有3、5V,内存供电。
打开电路图,直接找桥供电+1.05V_PCH,追查后是PL6电感,无电压,测量+5V_SUS有5V,测量+3.3V_RUN,只有0.8V,那么这是二级电压转换过来的,
直接搜索+3.3V_RUN(这里走了一点弯路,没有考虑好,换错了一个6脚的场管PQ1,以为是这个导致PQ11、PQ39、PQ15的3脚电压低,有1.7V,2.8V,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电压4脚0.8V,看来问题出在这里。
测量3.3V_SUS、和+5V_SUS没有问题,那么看来问题出在PQ11、PQ39、PQ15之中了,测量时,PQ11的3\4脚相通,这个是N沟道的场管,3\4脚不能相通,直接从料板找一个换上,电流搜搜的上去了。
PS:修好了给同行打电话,同行说拆开壳子放了下电,没好就给我送来了,(好尴尬啊,

网友:
上面文章中哟一个电压说错了,应该是VCCSA,打成CVVSA了。大家见谅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A:
技术不错, 发贴不易。可惜没有分加呀            不好意思呀

网友B:
厉害啊  大师级别的

网友B:
厉害了     多多跟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大师级别的

没有没有,还是小弟呢,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多多跟你学习

一般一般,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 发贴不易。可惜没有分加呀            不好意思呀

加不加分无所谓,只是给大家分享出来,这个我看一般都是BIOS坏,这个是特例了

网友:
想请教下怎么PQ11三四角导通会影响3.3V和1.5V,我是想不通,有电阻隔离怎么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