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71211t装上后盖后不触发

楼主(2018-01-08):
rt,前天接到一个索尼不开机的,问题很简单,换上充放电芯片就好了,但之后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装上后盖就不触发,拆开就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作为维修新人,只能来求助各位了,拜托了

网友:
自己顶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忙。。。

网友:
是不是哪里要接触不良的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一台索尼pcg-71212t冷机不能一次开机,要开3-5次 有时候更多次才亮,亮后 一切正常。。。。亮后只要不超过半个小时去看,次次都能亮机。。。 南桥加焊了 依旧。。。。BIOS刷了好几个了,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