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K43DS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8-01-08):
接到客户送的华硕的本子 。插电 电流0.03按开关没有反应。习惯性上论坛搜索下看有没有类似故障的帖子  ,还有真有一个跟我的一模一样。电流0.03,有3.3V  5V 只有0.86V。他的故障的最终是刷BIOS的解决的。我也换了他上传的BIOS 刷上后不行!又找了几个BIOS 刷上去全是一样的故障.那就按步骤来吧。EC的供电3.3v正常。RTCRST#3.3v正常  STRCRST#正常   复位脚EC_RST#3.3v正常。EC条件基本满足。这个板子的待机供电是RT8206A。14脚5V开启信号没有。追查到一个5脚的管子。看图!!!!!有修过这几个板子的吗  我的思路估计错了  华硕的本子修的少!有指点的大神吗

网友:
K43SD吧,你说成DS。。。。。。。。 检查下RN3003排阻 换掉 看看。。。。 还有BIOS到EC是否断线。。你这个  5脚芝麻官是 3VA-EC  给EC供电的。。。。。。

网友:
就没人看吗:等一天了'(

网友:
查下5V反馈电路  滤波  换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脚没有电是谁给他的  你可以查他的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