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求助

楼主(2018-01-08):
各位大神们,我新手一枚刚进入维修入门,有一个问题,OPPO和vivo手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是什么情况???

网友:
哇,修手机的高手也在,高手们指点下啥

网友:
不会修手机,连用手机都没怎么用会过

网友:
尾排和电池都换了,还是这种。他们说电池座子附近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掉或者是接在一起了,我都试过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