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4P 不触发

楼主(2018-01-08):
开机没有反应 按下开关键 电源灯 亮的 肯定有 电压没有起来 EC 我订了一颗 换上的不行 看这个不良 不是桥的问题 BIOS 我也查过了 是好的 时序 找不到 也看了 论坛里的贴子 没有思路
不触发

网友:
高手们出来啥,可惜我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维修这么麻烦呀,真考技术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有没有。。。。。。。。。。。。。。。。。。。。。。。。。。。。。。。。。。。。。。。。。。

网友:
兄弟,你能不能查一下条件看看,看到的都是一堆换

网友:
思路是修机子修出来的,还得一步步的来,按照时序挨到查起走吧

网友:
不会吧,这个不 有图嘛

网友:
大哥,要查查时序啊,ACIN,LID-SW都要查的

网友:
思路是修机子修出来的,还得一步步的来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待机条件,按时序查呀

网友:
这机器图纸点位一应俱全 你这个基本就是秒杀的 这板子有通病

网友:
你这样就是做BGA的技术。得不到提高;这款机查下桥待机转换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后继电压没开起来,如果是进水,你看PWRBTN有没有到桥,桥没收到这个信号有时也会只是电源灯亮,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