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量产问题高手来看一下

楼主(2018-01-08):
量产不了,主控芯片是2246EN认知道图片上的这个闪存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或能不能用软件识别出来),或是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量产

网友:
你这是颗粒的型号,你量产要找到主控相对应的量产工具.而具这个工具,还要支持你这个固态所使用的颗粒.

网友:
我的SDD打开居然,没有字!!!!!!!!!!!!!!!!!!!

网友:
厉害了,拿硬盘来量产,U盘量产就试过

网友A:
点击parameter,设置闪存型号,点Auto自动识别,保存后再到这里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parameter,设置闪存型号,点Auto自动识别,保存后再到这里量产

已经成功开卡,谢谢,是2246EN开卡软件的版本问题,期间试了很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