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广达掉电怎么搞

楼主(2018-01-08):
广达掉电怎么断开HWPG是拔掉电源管理芯片吗还是厂家设计的有隔离点呢

网友A:
没有理解HWPG的设计思路    去掉芯片了 不出PWM自然就没有PG了  你可以逐一断开PG 看看还掉电不   建议系统的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HWPG的设计思路    去掉芯片了 不出PWM自然就没有PG了  你可以逐一断开PG 看看还掉电不   建议系统 ...

不是每一个芯片PWM都会发出HWPG吗,如果怀疑哪个没出。是挑断对应芯片在PCB版上面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