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DG 2.0 不触发 待机0.024A

楼主(2018-01-08):
X555DG 2.0 不触发 待机0.024A ,3V5V电压正常,有0.98V电压和1.8V的电压,BIOS刷过还是不上电??,电池接口有腐蚀

网友:
总不能强求每一台机子都是BIOS的问题噻,既然有腐蚀那就挨到看看呗

网友A:
电池检测信号测没  开机的条件都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检测信号测没  开机的条件都测下

AMD的开机条件不太熟悉,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B:
先看看电池口腐蚀的地方什么情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池口腐蚀的地方什么情况吧

电池接口没问题,加焊EC就好了,此机正常待机只有5V,3V 1.8V,1.05V都是按开关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口没问题,加焊EC就好了,此机正常待机只有5V,3V 1.8V,1.05V都是按开关之后才出来的。

正常待机电流为0.000A

网友:
重点查腐蚀的地方,看看有没有虚焊断线之类的

网友D:
看着待机电流也是有点高  加焊EC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待机电流也是有点高  加焊EC解决了吗

那个不是待机电流是已经触发了

网友:
应该有一路电压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