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不触发

楼主(2018-01-08):
GA-H81M-DS2,不触发,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查查待机 触发条件

网友:
Look up the diagram will have specific instructions

H81M-DS2 Rev 1 0_Power Sequence.pdf

网友:
查待机 触发条件 ,还有BIOS

网友:
收藏学习了 不过我还没遇到G470 这个问题的

网友:
先检查供电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收藏学习了,
不懂,学习一下!~~~~~~~~~~~~~~~~~~~~

支持 反对

网友:
查待机条件!触发条件!等等一系列

网友:
一个一个查呀!或者说清楚点,你查到哪了

网友:
查待机3.3V后查rsmrst 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从时序下手啊。你什么都没有怎么测出来。别人怎么办得了你啊

网友:
3 5V 有没有,你先量一下,不然怎么说了

网友:
向各位学习一下,我的触发保护。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
查查待机 触发条件           查查待机 触发条件

网友:
这啥都没有 从哪给分析啊待机条件 3 v5v电压

网友:
查触发条件 。。。。。。。。。,,,,,,

网友:
修好了么,,,发个经验上来,,,,

网友:
先查各个条件啊,楼主这样让人怎么帮你哦

网友:
这你说也太简单了,,慢慢修吧,,高手也没法指导你

网友:
绿线短线了吧,这板有通病啊,在COMS电池座下

网友(2018-02-12):
先放电,放一会,量下24脚电源处的PSON对地阻值是不是OL,一般是OL断线,电源到IO断线的

网友:
发几个字让我什么猜吗? 最起码查一下待机,IO ,不触发一般很好判断的啊

网友:
开关脚有电压吗,待机电压有吗?

你查了哪些?

网友:
先查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