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联想小新V1000 不触发 版号NM A271

楼主(2018-01-08):
联想小新V1000拿来时有待机 不触发不上电,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从论坛下了个图纸版号NM A271,就开始查条件 习惯先查下3V 5V 待机正常 电压有 不触发就再查EC 先查EC工作条件供电 VCC AVCC +3VL +3VALW _3VALW_R  供电正常 再查时钟 复位 查WRST# 复位的时候发现电压只有0.4V左右,这里就不正常了 正常应该3.3V左右  查看图纸WRST#经过一个100K的电阻 电阻一端有3.3V电压这一端就只有0.4V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查图纸看到电路上有个CE12电容  习惯性先拆了电容再测电压出来了,看来是电容的问题电压被拉低了  上电测试亮机OK
在ECWRST# 正常后才发出EC_RSMRST#给南桥     如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点改正

网友(2018-02-07):
谢谢楼主的分析
我手里有台和你一样故障现象的机器正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