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通病 显存坏,如何彻底解决?

楼主(2018-01-08):
17年2月份的时候,给一个联想Y400 换显存,那个时候花屏,换了之后好了。。
过了11个月今天又拿来了。六分屏,显卡驱动打不上。
怎么办,我估计再换一个又会好,但如何彻底解决呢?

网友:
换嘛,坏什么换什么嘛,不行就换板

网友:
我问过卖主板的,换过会久一点,但是,以后还是会坏的。。

网友:
之前我也换过显存,不过怎么较快确定是哪一颗显存挂了呢?

网友:
换了就能彻底解决。如果还是一样,就明不是显存拉虽然

网友:
没有什么可以彻底解决  今天你不发这个帖子就是彻底解决了。我也遇见过  重新做显存就好了  没有返修

网友:
坏什么直接换好了嘛
又没有关系的
毕竟已经快一年了哇

网友:
你质保一般都是1个月吧  坏了重新换个显存不就行了、

网友:
从新直球吧..................................

网友:
置球解决问题,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每次我都是加焊 推动就行了 然后把散热做好  不然时间长了还是会坏。。我还没遇见过返修的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个,后来直接谈换了主板

网友:
联想Y系列的,就是游戏本,建议客户别玩大游戏了,玩了还会坏。

网友:
焊接好以后   加散热垫搞好散热

网友:
这就像是哪不对就搞哪里,在保修中不坏就好了。

网友:
一年坏一次才有钱赚,个个修好几年不坏吃什么啊

网友:
就是这一般都是加焊膏焊接显存坏的少 一般都不得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一个显存坏了居多吧

网友:
换后容易坏,要么需要加个散热,要么是换的显存不怎么样

网友:
没事,继续换,只要客户给钱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