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410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8-01-08):
求助各位,联想S410不过隔离保护,P3电压为0,P2为20V,是二极管过来的,P2-1也是20V,正常的话是不是应该是8.1V左右,崩溃了,ACOFF为低电平,PACIN为3V应该是正常的吧,PQ304的2脚和3脚都是20V,PQ305的2脚是0V,1脚是20V,电路图如下,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看下PR303跟PR308分压电阻是不是组值不对,分压有问题导致的。这个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这个   可以。。。。。。。。。。。。。。。。。。。。。。。。。

网友:
是PQ301击穿了,我换了个PQ301就有8.1V了,但想不通击穿了怎么他的P2不是8.1V而是20V

网友A:
把pq304拆掉一扔就行了。很明显pq304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q304拆掉一扔就行了。很明显pq304击穿

多谢大侠指点,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