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4X 4声报警 换了内存一样

楼主(2018-01-08):
外星人 M14X 4声报警 换了内存一样 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4声,跑码了没有。 如果没有 先修

网友:
放电了没,还不行就刷个BIOS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直接刷BIOS 吧 应该有惊喜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换内存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不知道跑马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