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电流1.3不亮

楼主(2018-01-08):
客户联想g455笔记本电流1.3左右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手摸CPU和北桥不烫手应该是没有工作,amd的主板一看电流就直接上焊台焊过后接电流表还是一样,心想估计bios有问题吗,准备刷的时候看到主板电池一量无电压,想先找个电池装上试试吧,电池搞好后一通电电流有变化了接屏亮机。以后碰到可以先量一下电池的电。

网友:
这机器北桥通病啊 电池问题头次遇见

网友:
这机子北桥有个电容漏电导致电池没电开机不亮机的

网友:
电池电量不够 也会引发很多奇怪的问题  需要大家注意这一点

网友:
联想现在混的是通病专家,碰到好几台联想笔记本。都是通病,什么电容,少一颗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