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大部分没背光

楼主(2018-01-08):
宏基S242HL,刚过保拿过来,开机几秒钟全部正常,然后一点一点的暗下来,知道图片显示的样子!
以为是LED灯珠问题,这个LED灯条好像分4个控制,把屏拆开,一开始全部都亮,然后从左边开始,一段一段的灭了,就剩下最后一段常亮的,这个故障应该不是灯条问题吧,灯条里面的灯珠有一个坏了应该会全部不亮的啊,不知道这个是升压版还是电源板有问题!这个不会修,只想确定是那部分的问题,直接买现成的部件就行!

网友A:
估计背光回路的问题多些,你查下看看

网友B:
灯条坏了,能买原装的最好,买不到就买改的,连恒流板一起卖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坏了,能买原装的最好,买不到就买改的,连恒流板一起卖的那种

灯条坏了不是直接自检下然后就全部黑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背光回路的问题多些,你查下看看

是在升压版上查问题么????????????

网友C:
很明显是升压板问题. 换一套灯条(包括板子)算了!!

网友:
用个免拆屏 LED背光检测工具检查一下背光就知道是哪个坏了,恒流板和led灯条都是50%,如果没搞清楚就认定灯条,会越修越麻烦。一个不小心搞坏了屏就不好了。。。。。。

网友:
灯条坏了,一般都是一个灯珠,至于故障现象,是灯珠坏,恒流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升压板问题. 换一套灯条(包括板子)算了!!

嗯,换了一套LCD改LED的灯条,现在测试正常!

网友:
一看就是灯条坏了几组    如果升压坏了的话是无背光的   目前还没修到升压坏了导致背光只亮一部分

网友:
既然已经拆屏幕  不如led灯条和升压板一起换了 省心

网友:
LED灯条坏了,换把

网友:
LED灯条坏了 换灯条吧,有点麻烦

网友:
我发现有些灯条问题测不太准的,最好的办法是代换。

网友:
通用的LED和恒流板一起更换,通常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桌面不错,能把灯条拆出来了就成功一大半了,建议用升压板测试后再拆,个人经验不像是灯条的毛病

网友:
把反馈 接一起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LED灯条的问题

网友:
灯条老化导致的吧  。弄个测试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灯条的部分灯珠坏了,换灯条改背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