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UP6109可用RT8105代换

楼主(2018-01-08):
今天修到一个主板,电源芯片为UP6109,找了半天,没有相同的芯片,换了RT9214不行,最后在主板上找到一个RT8105,装上直接亮机,如图。

网友:
我经常用RT9214代换RT8105

网友:
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下次遇到我们就会注意:

网友:
看了一下芯片手册。uP6109内部有二极管连接VCC与BOOT,BOOT脚外部无需二极管。而RT8105与RT9214内部均无此二极管,BOOT脚外部需要二极管。你的图片上没看到有二极管(或者在背面),按理RT8105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代换了,客人拿走了,测了电压在1.9V左右

网友:
这两个也可以互相换?学习了,下次可以直接换着用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