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做系统滚动条从起

楼主(2018-01-08):
我想问一下a1398这个不插电池做系统从么?这个本子之前做系统按住Alt也不好使然后那USB键盘也不好使
记得这款本USB小板爱坏我拆开后壳拔掉电池看了一下也不好使把USB小板插回去
紧接着把键盘拆掉外接USB键盘开机按住Alt看好了可以确定键盘坏了
那就做系统吧但是系统释放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反复从起我怀疑没插键盘的事那就定键盘吧
键盘到了没装上直接插上试试吧也没差电池做系统还是从起我看了看没插电池那就把电池插上吧
做系统好了
第一次发帖发的不好见谅见谅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知道你的win10是怎样安装的,我有一台a1398进ios系统,卡logo

网友A:
楼主,我想知道你的win10是怎样安装的,我有一台a1398进ios系统,卡logo

网友B:
苹果的价格好报吧    有20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知道你的win10是怎样安装的,我有一台a1398进ios系统,卡logo

卡进度条吧,通病,显卡问题,装系统也没用的,修主板吧。我们经常修这个故障

网友:
厉害了 路过学习一下啊谢谢分享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进度条吧,通病,显卡问题,装系统也没用的,修主板吧。我们经常修这个故障

我的主板版号是820-3787-a1,卡进度条,是显卡问题吗。我已经重植显卡

网友A:
写错了,我的主板版号是820-3787-a1,卡进度条,是显卡问题吗。我已经重植显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我的主板版号是820-3787-a1,卡进度条,是显卡问题吗。我已经重植显存了

这个本子一般都是USB小板上3.0芯片或者HDMI芯片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你的win10是怎样安装的,我有一台a1398进ios系统,卡logo

我这个先做的iOS在做win10 的
卡iOS系统logo你看看USB小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价格好报吧    有200吗

有但是不能报价太高高了就走啊啊

网友:
装苹果系统太费时间了、、、、、、、、

网友:
最少要收150 要不然弄着没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我的主板版号是820-3787-a1,卡进度条,是显卡问题吗。我已经重植显存了

那应该已经好了吧,看能用多久吧,一般重植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已经好了吧,看能用多久吧,一般重植一下就可以的。

可是我重植显存没有好呀,故障一样没有变,现在准备做显卡,也不知道显卡容易做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子一般都是USB小板上3.0芯片或者HDMI芯片导致的

usb可以用呀,hdmi不知道怎样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可以用呀,hdmi不知道怎样测试了

你把小板子断开试试。。。。。。。。。。。。。

网友:
我安装win10试了一下,不安装驱动可以到桌面,安装驱动进到出鼠标就黑屏,我刚刚把小板也是一样

网友:
可以直接装win10吗,我记得好像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重植显存没有好呀,故障一样没有变,现在准备做显卡,也不知道显卡容易做坏吗

前天刚做好了一台1398。不过我是显存换了就OK的,没怎么花时间。今天又是一台1398。3787的。之前做显卡。现在能进系统,不定时死机重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刚做好了一台1398。不过我是显存换了就OK的,没怎么花时间。今天又是一台1398。3787的。之前做显卡。 ...

现在的苹果机器毛病多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刚做好了一台1398。不过我是显存换了就OK的,没怎么花时间。今天又是一台1398。3787的。之前做显卡。 ...

我的是a1398 3787 ,苹果系统卡滚动条,有时黑屏,已经重植显存,故障依旧,现在准备干显卡,也不知道能不能好,你有没有研究过就改成集显呢,那样就不会返修

网友:
苹果本装系统太费时间如果收费低了坚决不装    不知道你们都怎样收费  我这里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