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d 花屏

楼主(2018-01-08):
asus k45d 板号DAOXY1MB6E0 REV E独立显卡进系统就 花屏有时死机,禁用独显就正常换了系统换了显卡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大家帮看一下是那里问题?不是是不是显存问题,显存加焊过。

网友:
奇葩的故障我试这禁用集显也不花屏,这主板是双显卡的,晕有谁遇到过着种故障。

网友:
不一定是显存 要看独显周围的器件有无失效的 特别是电容 或者电阻变值 要弄清楚问题只有慢慢查

网友:
你的意思是独显花还是集显花屏?花屏的话有没有死机吖

网友:
这种故障就像是显存的问题,换了显卡也不好有点郁闷了这样

网友:
可以先试试把双显卡驱动卸载掉,从官方下载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液晶屏屏幕排线接触不良,可以试试

网友:
先换换系统看看,再不行就用示波器看看显卡供电以及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相信我,这个我遇到过,要么是显存要么是内存,没有其他的了,楼主你发现没,这花屏是有规则的

网友:
显卡换了还这样那就是显存了 一般花屏都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直接换显存,客户同意的话直接禁用独显就OK了。

网友:
听我的  装个系统,下一个官网驱动就好了

网友:
这种花屏我貌似遇到过。 然而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修的啥了。一般情况下是显卡

网友:
先换一对显存试试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显存都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定要装华硕的原厂驱动的,要不然睡眠再唤醒就会这样。

网友:
显卡供电排除了吗,特别是一些非PWM芯片输出的显卡供电,有时有电压电流小也会引起的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不考虑,直接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