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B反复掉电维修分享

楼主(2018-01-08):
A1466 820-3437-B反复掉电维修分享
这是机器送来电流到0.17左右反复重启,检测了所有电感电压全部正常包括CPU供电PPVCORE_S0_CPU_REG
,主板也没有明显烧毁或者短路的地方,CPUIMVP_PGOOD也正常PM_DSW_PWRGD  PM_PCH_SYS_PWROK几个PG信号都正常 怀疑还有电压没有产生又按照时序把所有转换电压全部测了一遍。经过漫长的检测终于找到故障点,检测发现电感L1270的PP1V05_S0_PCH_VCCACLKPLL电压没有,此电压经过电阻R1270,直接短接此电阻电流欢快的跳上去了,恢复正常电流。维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指点参考,有帮助的加点分,还有很多Mac的经典维修经验,只是没时间发帖。 下面是这几天维修的Imac一体机。

网友:
楼主修苹果还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2018-04-09):
楼主技术很好啊,这个一点一点查的很细致啊,很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专业修苹果的,怎么这么多苹果

网友:
                              生 意这么好!

网友:
修苹果的都时间都很宝贵哦

网友:
分析透彻,新手可以理解,学习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1466 820-3437-B重複停電維修共享

网友:
楼主好历害,感谢楼主的分享,对大家很有用哦。。

网友:
看了半天,竟然是一个电阻的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主放了一些一体机干嘛呀  广告做的好牛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