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不触发

楼主(2018-01-08):
GA-H61M-DS2 REV:2.0,原本故障是触发不亮,刷了个BIOS跑码亮机了,亮着亮着突然灭了,后来发现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先是一顿通病,拆Q58,拆Q34无果,看来得慢慢量了,量到开关针时发现,能触发时开关针电压3.4V,不触发时开关针只有2.7V,估计有哪漏电,看看有个ESD17记得是防静电用的,容易坏,拆掉,还是老样子,难道前面电压不够,打开图纸看看,开关针电压是经过R377由3VDUAL_PCH上拉而来,量R377另一端也是2.7V,那就是3VDUAL_PCH电压幅度不够,3VDUAL_PCH是由5VSB经过Q62转换得到,5VSB正常,那要么Q62有问题,要么Q62的1脚连的两个分压电阻有问题,考虑到能出电压只是不够,估计电阻坏的多,台机料板多,也懒得测了,直接找个一样的板拆2电阻过来,开关针电压恢复3.4V,触发多次正常。

网友:
这基本就是捡钱的机器了,貌似联想和DELL的机器出现比较多

网友:
这种技嘉主板分压电阻很容易变质

网友:
华硕的电阻好像更容易变质,

网友(2018-02-10):
这种问题的板子我也修过多个了  822 电阻容易坏

网友A:
电阻变质主要是哪些原因,求教,

网友:
这种简单还好,要是1大片的电路,那就

网友:
正好需要,正好下载下来,谢谢朋友的分享!

网友(2018-03-13):
豪夺老的主板经常这样3.3待机低引起不触发!!!!!!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看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1117转3.3V低了,不烫手的话基本就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通病只要知道,就好修。感谢分享

网友:
手上好多不是通病的板子 看着都头大

网友:
真是牛呀,我学习了,看不懂,不过还是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质主要是哪些原因,求教,

这个简单,风吹日晒,电脑是不日晒的,那只有风吹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先收下经验了。。

网友:
我只知道822电阻是通病 一般我都用风枪在822附近加热一下来判断是否变质了

网友:
谢谢朋友的分享,好用在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