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背光IC U1502芯片上面的点是朝哪边的?

楼主(2018-01-08):
换背光IC  旧的拆下来上面看不到标 新买的 上面有个点 加英文

高手帮忙看下 点 应该是朝上 还是朝下的啊……

拆机的一拆就碎了 只能购买新的芯片

网友:
大圆点....右上角..字体倒立的..你拆之前没有仔细看过吗?

网友:
拆的旧的 上面刮掉了 没仔细看就碎掉了....

网友:
开始学习修苹果手机了这个知识慢慢的来学

网友:
圆点是标识,它的方向同图纸的A1脚同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