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1V无+12V5V3V供电

楼主(2018-01-08):
本人小白,对电路中的符号了解不够,求大神解救

图一现象:
测得Q9104脚2电压3.3v,脚3电源12.3v,脚4电压0v
造成+12V无电压,12V_GATE DRV无信号;
进而使Q9106脚1 无+5V输出,Q9102脚4无+3V输出

问题:

1、SUSB#_PWR POWER 和SUSC#_STAGE POWER  是什么电路
2、SUSC#_PWR 和 SUSB#_PWR 是什么信号

无UMC4N替换的故障解决方案:
方案1、直接短接Q9104脚3-4

方案2、将Q9104 和 Q9107 的引脚4短接

求大神指点哪个方案可行

网友:
SUSB和SUSC是分组供电开启信号,都没有的话查前级触发电路是否正常,EC是否正常,在前级不正常的话强制短接就违背了上电时序,机子也不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