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安装显卡驱动后异常

楼主(2018-01-08):
笔记是双显卡(独立显卡为nvdia gtx960m),安装独立显卡后异常表现:开机从windows logo到登陆页面卡顿约1分钟;登陆系统后右键无反应,电脑卡死;登录后无法进入设备管理器;登录后无法进入nvidia控制面板;登陆后一段时间后蓝屏报video internal error;关机时同样卡顿约1分钟。出现这些问题之前显卡可以正常跑testbench 但是大约1分钟后死机蓝屏。

已经尝试过更换各型号显卡驱动,各个版本windows,依然无法解决。

电脑在安全模式下无任何问题,电脑在卸载独立显卡驱动后恢复正常。

现在已经在bios中禁用独立显卡 只启用集成显卡 电脑一切正常。

想请问这是不是独立显卡出现了硬件问题, 是不是显卡脱焊或者是因为显卡散热问题,还能不能维修以及怎么维修,电脑已经过保。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做个 WIN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个 WIN10试试                                                                                 ...

已经换成win10了,因为win10自动更新显卡驱动,每次更新完电脑都会卡死,所以把自动安装驱动都关掉了

网友:
显卡有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