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M4服务器求助

楼主(2018-01-08):
一开始是一路12V有短。修好后能开机,但是显示器只有灯转绿,没有画面。开机也能听到风扇由全速到低速。如果拨掉内存。面板也会报RAM错误。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有问题。

网友A:
放放电 试过没有

网友B:
用的是双U还是单U?  前置板有无亮灯报错?  内存必须按盖板上顺序插入,IBM服务器有时亮几时间比较长,有时将近一分多钟,再等等。。。不行上几个图看看,。M4的板有点小贵,M3超便宜,前两天才换了个

网友:
大神半夜发贴求助,厚厚一大叠钞票在向你招手,。
这是抓破了头,不甘心呀。。。
天一亮,峰回路转,灵光一闪,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放电 试过没有

没有。想过。但是这东西没有接触过。不确定放电会不会丢掉什么配置。到时我搞不了

网友C:
内存有没有插错。、, 碰到过第一个插槽一定要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有没有插错。、, 碰到过第一个插槽一定要上的

内存应该没问题。乞丐版,就一根内存。

不过我今天发现这台少个Raid控制卡。今天去本地电视台,发现他们那台拆开提升笼子下面有个阵列卡,我这个没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

网友:
电视台那台跟我这台故障完全一样。给他们报4K5 。当时也答应了。但是后来没做下来。估计半路被人截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双U还是单U?  前置板有无亮灯报错?  内存必须按盖板上顺序插入,IBM服务器有时亮几时间比较长,有时 ...

专家,给掌掌眼,就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家,给掌掌眼,就这个东西

这个是阵列卡,直接取下来照样可以开机的,只是进不了系统而已。。阵列信息存储在硬盘里的,不怕。。

网友:
上个月也碰到同故障的机器  让客户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放电 试过没有

服务器放电后,阵列就乱了。...............

网友(2018-04-11):
这个服务器通病是不是喜欢短路?我上次一台短路没修好,现在又来了一台短路的,你是修了哪个地方修好的?

网友:
还有个方法是进IMM管理口   默认192.168.70.125看日志

网友:
放电  清CMOS 把阵列卡这些拔了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放电 试过没有

阵列不会丢的,
就算会,也可以重新引入

网友:
内存安插是有顺序的,不能乱插,机箱板上有标明如果插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故障 换个独显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