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触发掉电用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8-01-09):
版号: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3
故障:触发掉电
故障现象: 插CPU供电 掉电,不插CPU供电不掉电

1.拿到板子马上在迅维网搜索有无类似故障,看到说CPU供电芯片边上的三极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通电状态下量三极管(CPU供电没有插),其中一只C极3.57伏  B极1.47V ,以为就是了,干了后查图纸才知道这个E接的是1.5的电压。

2.之后开始查MOS管,发现一个管子DS击穿。取下后测量板子没有短路。

3.从其他华硕板子上换上一个上管,通电吱一声,上管又击穿了,取下上管,通电测试,主板可以运行,用示波器测了G极波形,我靠,不烧管才怪呢。

4.然后就查原因,拆了下管测量还是一样的波形,然后就换UP6281芯片,换后无果,故障就在这里,但会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5.后面就拆下管的泄放电阻,在路测是7.2K 取下测是8.2K ,阻值没有问题,既然拆了就换一个,这个眼屎还小的电阻焊了好久。。。。焊好电阻后先测下波形。咦,竞然好了。

6.总结,有些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发的,可能它的高频特性性能下降了吧。 奇怪的电阻。此板应该是电阻高频性能下降,导致烧上管。没有示波器这玩意难修啊。

发几张测试图

假负载上的时钟

完毕,谢谢观看,加点分吧,发贴不易。先谢了。

网友A:
楼主好样的,维修工作讲究细心,有耐心:aiq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样的,维修工作讲究细心,有耐心:aiqian:

是的,这东西的确要有耐心。否则会半途而废

网友:
厉害,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加分,不好意思

网友:
看起来这个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查不出来,师傅够细心的!

网友:
这种主板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下手。。。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B:
没有示波器,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这个新手要不先挣钱买示波器再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这个新手要不先挣钱买示波器再修主板了。

哪怕差一点的也要买一个的。..................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 还是个好牌子的  我的示波器都快吃灰了  不会用 尴尬 可以教一下不师傅

网友:
示波器修復修復。 謝謝你的教學。

网友C:
楼主这修得有问题,板子到手为什么不测有没有短路就上电,这样的话多少个CPU也不够烧的,而且故障还会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修得有问题,板子到手为什么不测有没有短路就上电,这样的话多少个CPU也不够烧的,而且故障还会扩大 ...

嗯  要改进,这是我第一次修板子

网友:
楼主修的好细心!一般都话先换芯片了

网友:
我昨天收到一个板子,也是这个题,上电就掉,拔了cpu12v,就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 学                           习           了

大哥     你的高级技术员    怎么来的?

网友:
我的古董示波器看来要派上用场了,就是不太好使,赶紧挣钱买示波器,哈哈

网友E:
下管无法及时截止导致上管击穿。楼主能否说一下G级波形异常在哪里?好让我们小白长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管无法及时截止导致上管击穿。楼主能否说一下G级波形异常在哪里?好让我们小白长长知识?

图片中有方波变两个分叉尖了,这样还不算异常吗?这个波形是是我拆了上管 与 下管后测得的

网友:
不错不错。照片清晰,跟着图纸跑了一下,原来这种有辅助供电芯片的,有一部分下管G有电阻驱动。。。楼主没有芯片脚位的图片我来补充下吧。。。也确实是第一次看到G极正常的是方波。。异常是有尖峰。

网友:
楼主修的好细心!一般都话先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回复。我并没有质疑楼主的判断,也知道这波形不对。原谅我语文没学好,我本想问的是怎么看出这波 ...

通过对比得出来的,拆掉上下管,装上假负载后运行,在下管G极处测得双尖峰波形,测得其他相CPU供电下管是方波,而拆掉的地方与芯片LGATE脚(5)相连接的只有一个小电阻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表示不会。。来和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也要赶紧存钱,买一台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 也是换一个烧一个 然后就没折腾了

网友:
示波器厉害。。这么小的东西都能修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子  哈

网友:
屡烧上管是因为下管泄放电阻算坏导致下管全开,上管大电流通过而烧毁?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是不好修啊,这种问题我都是换完芯片不行直接就放弃了

网友(2018-02-13):
示波器一直放着,都积老大灰了,明年确实得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