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 990FX复位不走码

楼主(2018-01-09):
如题,这个板子电压都正常,也有复位了就是不走码,碰到这种问题就头痛,不知道从那里下手,有没有高手指下!
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论坛上好多说不是太好修,都是些小电阻爱坏,这不是高手一般都是无从下手。很郁闷。

网友:
看下数据线喝地址线的对地值,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