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为什么一直坚持后盖可拆卸却不能更换电池这种设计?

楼主(2018-01-09):
虽然不认同zealer对这种设计“脑残”的评价,但确实看不出这种做法的优越之处在哪里。

网友:
个人认为是脑残设计,一开始走错了,又不好意思改,持续性装逼,类似的情况还有smart bar。

说侧面布置卡槽会有碍一体化、手感什么的,是建立在一个产品足够极致的基础之上的,否则,这种细节的追求就是莫名其妙。个人使用过MX四核、MX2两代产品共3台机器(MX2分别在香港和上海购买过一次),经历过按键松动、后盖按压有缝隙咯吱响的情况,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做工问题,魅族尚没有想办法解决,何来为了0.07去加一个后盖的气魄?

再有就是为了卖后盖赚钱,说实话,个人感觉这条很牵强,魅族官方提供的几种颜色可选择性很小,与米1、米2持续推出各种风格的替换后盖相比,根本就不可能形成较大量的销售。而且魅族两代产品推出的彩色后盖色彩选择真的差强人意,与其诧寂的设计理念完全不搭,破坏了产品原本就不多的逼格。

不过随着MX3厚度做下来了,侧面的弧线也使握感提升很多,这种设计也基本可以接受了,当初MX、MX2两代产品厚度过10还要加一层厚厚的双层注塑后盖的做法实在不能理解。

作为魅族产品爱用者,很希望魅族能脚踏实地的提升产品,少一些莫名的偏执。

网友:
先来看几个不可拆卸后盖手机

再来看看魅族的

楼主明白了吗?
从我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就能让手机外观尽可能的简洁干净,拆后盖插sim卡只是一次性的事情,但裸露在外面的sim卡槽和sn信息等等文字都是永远的,魅族觉得这些东西露在外面—很!难!看!
如果魅族设计成不可拆卸后盖,那下面那段文字就得印到手机外壳上了
如果魅族设计成不可拆卸后盖,那机身周围就会多一个用不了几次,碍眼又容易藏脏的sim卡槽

你想象一下在雪白的背面印上这么一堆东西,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无异。
你能忍,其他不“脑残”的厂商能忍,但魅族不能忍。

有人说:没事啊,加个套子不就行了嘛。
那魅族还费尽心思的搞那个0.07mm有什么用?窄边框又有什么用?贴合手掌的后盖弧度还有什么用?

有人说:不带套子怎么行,后盖磨坏了怎么办啊?
那就换后盖啊,可拆卸后盖的优势就出来了。
买个套子都要好几十,而一个后盖69,还是iml注塑工艺的后盖(成本可不是一般塑料能比的)。
用了一年,贴膜撕掉,换个新后盖,手机直接原地复活。

----------------------撩人的分割线-------------------------------
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往“赚钱”的方向去揣测别人的意图
说是为了方便卖后盖捞钱,这个就像“为了售后赚钱,而故意把手机质量做的很差”的逻辑一样操蛋

没错,后盖可拆卸,然后魅族再卖后盖,的确可以让魅族赚一笔。但我相信,以魅族对产品周边冷淡的态度,绝不会为了赚周边的钱去把后盖设计成你们所谓的“脑残”  ,并遭受如此多的骂名(还坚持了4代)。魅族要是为了赚钱,完全可以把后盖设计成不可拆卸,然后卖“背面贴纸”、“手机套子”、“贴膜”等等,比如小米。

但魅族没这么做,即使你们一直误会他们的初衷并说他们脑残,他们仍旧坚持。

并且不解释。

网友:
根据官方零零碎碎地反馈得知一下几个原因:1)为了避免SIM卡在侧边开口,“极致”追求左右边的简洁;2)保证用户使用的原装电池,避免影响体验,以及进一步伤害品牌;3)鼓励用户不戴套,并售卖官方彩壳后盖;4)降低维修成本

网友:
一个真正极致的魅族MX-SIM卡槽解决方案来了。

真心追求极致的魅族,把音量键内部改造成SIM卡槽,两头点按是音量开关,往下推按可以弹出卡槽,更换SIM卡。
第一方案如果过于松弛,或是会被口袋卡掉SIM,我提供第二种设计方案,就是把卡槽设计成带电路的抽屉式,这个电路负责音量键电路,SIM卡依然像iPhone那样,这样魅族就重新发明了SIM卡槽。

还有:
再把后盖的重量和厚度换成同等空间的电池容量;

去掉积灰难看的USB接口,改成无线充电&数据交换,通过一块无线充垫,像具有无线充电的鼠标垫那样,可以给手机、鼠标提供充电,也可以进行数据交换,第三方还可以卖无线充电电池呢。
这样才能达到魅族洁净,美如玉,完美机身的要求啊,多余的解释都是掩饰,毕竟消费者像个无理难缠的女人一样,只有你做的足够好,和努力、强势,他们才会闭嘴。

网友:
其实很简单:在保证美观,结构坚固的前提下,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

网友:
黄章对此的解释是担心第三方的电池会影响用户的体验。

但是你丫自己的电池才这么小,不给换只给看才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好吗?!

网友:
后壳文字不能说明问题。
比如诺基亚怎么就能做到一体机+没文字。

网友:
不可拆卸电池:
貌似很多人不知道:不可拆卸电池的设计对比可拆卸的,可以放下容量更大,更安全的电池。
  • 更大:可拆卸电池的外壳,卡槽等设计会占用空间,从而减少真正电池的容量(和 MX2 一样的机身用可拆卸电池,电池容量会减少 15% 左右)。
  • 更安全:万一电池出了问题,硬质外壳包裹的可拆卸电池比直接安装在手机里的软外壳不可拆卸电池更加危险。
这意味着不可拆卸电池为你带来了更久的使用时间,也可以用的更安心。

假电池横行的市场,不可拆卸电池可以保证电池的品质 - 从而保证你用的舒心。
我们手机的用户就不太会为了真电假电纠结,少了更多的选择和烦恼。(你以前真的没有为这种烂事纠结过?)

历史也已经证明了不可拆卸电池的设计是正确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厂家开始采用这种设计(比如 Galaxy S5 就很可能是。我能说他跟随魅族嘛?~)。

可拆卸后盖:
魅族 MX3 的背部的曲线是 JW 亲手打磨出来,而非设计软件中某个简单的算法拉的。正是这个曲线保证了你可以长时间握住一个大到五吋的屏幕,还能感觉舒适。

在这种曲线上开个 sim 卡槽又保证漂亮很难。的确,苹果开了。问题是:
第一 ,3GS 的背部曲线并没有 MX3 那么复杂。( iPhone4 以后则都是平面。 iPad 4G 的曲线也不复杂)
第二,其实苹果 3GS 的那样并不好看,尤其是在 3GS 那种塑料件上。白色更悲剧。

能接受?或者 3GS 的时代苹果能接受?对不起,这种样子现在的魅族不能接受。

从体验的方面考虑,换 sim 是低概率事件。为了这种低概率事件去开个那么难看的 口子更加得不偿失。
但是,我们做的仍然不够好。因为只开一次后盖也有用户抱怨难开(虽然当我掌握了技巧后可以空手开)。为此,魅族特地在买手机的时候赠送了开后盖的工具,专卖店也提供插卡服务。今后,魅族也会尝试更加好开的设计。

引用 @陈小走兔 的答案
先来看几个不可拆卸后盖手机

再来看看魅族的

楼主明白了吗?
从我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这就能让手机外观尽可能的简洁干净,拆后盖插sim卡只是一次性的事情,但裸露在外面的sim卡槽和sn信息等等文字都是永远的,魅族觉得这些东西露在外面—很!难!看!
如果魅族设计成不可拆卸后盖,那下面那段文字就得印到手机外壳上了
你想象一下在雪白的背面印上这么一堆东西,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无异。
你能忍,其他不“脑残”的厂商能忍,但魅族不能忍。
最后,多彩的后壳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他可以彰显你的个性。
顺便说一下 MX3 的多彩后壳上市了,正在转发送后壳:
魅族科技的微博

最后的话
这件事有争论,一方面是很多人不了解技术问题(比如为什么魅族的电池比三星 S4 的安全)和工艺限制。另一方面,魅族对产品设计的在意和追求的程度,和这个“差不多”的国度不太贴边: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口子嘛,开了又如何?

可是,魅族就是近乎偏执的在意这些产品上几乎最微小的细节。如果我们这里妥协了,那里也可能妥协:
充电口的梯形和手机外框相反又如何?三星 S4 不也这样,何必要调过来?
白机那么好卖,屏幕何必要造10块报废7块?
重一点又如何,干嘛非要用能保证强度又很轻的不锈钢和镁铝合金的混合框架?
16:9 的屏幕便宜好买何必要 15:9 ?
...

最终,当你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都妥协了的时候,你会作出一款非常平庸的产品。

那你也就不再是魅族了。
因为魅族是一个「追求极致,轻易不说完美」的公司。

网友:
因为不清楚决策过程,所以只能从设计结果推测设计意图。

这事其实得分开说,一方面是电池是否可更换,一方面是后盖是否可拆卸。

首先,魅族M8和M9的电池是可更换的,直到MX开始,魅族手机的电池不可更换。

电池不可更换这招,iPhone用的最纯熟。对于iPhone而言,不可更换电池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一体化设计,更是为了省去为防止突然失电而需要频繁记录日志保存数据的步骤,因此可以开大缓存,提高iOS的运行效率,从而达到系统流畅且应用加载迅速。

这样来看,iPhone的不可更换电池,是一个先决设计,而不是妥协的结果。

那么魅族为什么也这么做了呢?

如果是和苹果同样的设计思路的话,那么魅族需要先从系统入手。魅族手机从M8用Windows CE深度定制系统,到M9开始根据趋势转用安卓来进行系统定制,并且到目前的Flyme 3.1,魅族一直是在深度定制安卓,而MIUI是在CM的基础上二次开发得来的(Android4.0发布之前),如果从系统深度的改动来讲,Flyme和CM是一个层级的,有对电源管理及缓存进行相关优化和改动的可能,不可更换电池也是为了让系统更加流畅而采取的设计,但是这也仅仅是猜测。

那如果从更浅一层的角度考虑呢?不可更换电池的设计除了防止原装电池被掉包,也能从根本上杜绝了第三方电池质量不可控的可能。手机电池如果寿命将近,只能返厂更换原厂电池,不仅能保证质量,魅族本身也能把控电池方面的利益。

但是这样的设计除了对日常的手机续航时间有影响,还有其他方面。下面先说说可拆卸的后盖,再继续说不可更换电池的影响。

(魅族M8打开后盖 图片引自:http://mobile.pconline.com.cn/review/0811/1494861.html)

(魅族M9打开后盖  图片引自:http://www.cnmo.com/reviews/80143.html)

后盖方面,也从头说起吧。魅族M8的后盖是半后盖,纯粹是为了更换电池而设计的。但是早期M8后盖设计的确不够理想,难以打开且易坏,后期又出了新的后盖,情况有所改善。到M9时,半后盖变为全后盖,此时配件厂商们开始为其匹配设计了各种第三方后盖,很多同时具有了保护壳的作用,因此这个全后盖设计,可以说有意无意地打开了魅族手机后盖配件的市场。

但是魅族手机的后盖从M8开始,除了换电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换SIM卡。

手机的SIM卡的尺寸还是很可观的。在手机有后盖的情况下,大部分的手机都将SIM卡的卡槽设计在后盖之内,这是为了设计外观的整体性,将并不需要经常更换的SIM卡作为一个手机的相对固定的元件。但是自从iPhone开始一体化设计后,苹果在努力减小在机身上给SIM卡槽预留的空间,于是用了Micro-SIM甚至Nano-SIM来将手机表面卡槽部分进行压缩。这也是为了设计的整体性不被破坏。

(从左至右:SIM、Micro-SIM、Nano-SIM  图片引自:http://mobile.zol.com.cn/310/3107212_all.html)

设计是一个平衡和取舍的过程,对魅族而言,手机外观非常重要,而且也不愿放弃已经开发出来的第三方配件利益,那这个平衡的结果,就是手机在外观上不能有卡槽,而且不管电池是否可换,后盖一定可拆卸。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手机不需要保护壳,用户可以尽情感受手机本身为握感而精心设计的背部曲线,如果后盖磨坏了,更换后盖就可以了。

可以说,这是魅族针对中国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而深入考虑的设计。

(魅族MX打开后盖  图片引自:http://www.3c4u.com.cn/q/topic/2075/)

但是,这样的设计所带来的争议,在MX2时达到了高潮。

(魅族MX2打开后盖  图片引自: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12/1205/A20121205202720_3.shtml)

MX2的工艺可以说从拆机图上来看,非常讲究,但是有两个地方是让可拆卸后盖的争议升级的重点,一是为了即使卸下后盖后,手机内部比MX更加给人整体感,魅族在电池上方又加了一层黑色金属背板,将电池和其他内部元件统统盖住,这提高了手机的整机强度和美观,但是也让后盖显得更加多余。不知是否为了不让后盖显得多余还是当时魅族的技术原因更或者出于后盖的利益考虑,将闪光灯做在了后盖上,这倒是让后盖不得不盖上才能让闪光灯工作,后盖显得很有用,但是当时双料注塑的后盖虽然好看但是很容易划伤,而且加装了闪光灯后的后盖的售价远超保护壳的价格,于是这两个设计加一起没有达到设计的初衷,大部分用户还是另买了保护壳,所以后盖可拆卸的设计显得十分多余。

前文说到了电池的其他影响,那个影响就是MX2的金属背板导致的。电池都有其寿命,除了本身电量的减少,还有一部分会产生鼓包现象,这样当电池寿命将尽且产生鼓包时,金属背板将电池抵在前液晶面板上,导致液晶面板出现水波纹,这样的问题有一些甚至导致了液晶面板的损坏。这就是设计问题了。后来魅族出固件,改善了手机的充电情况,减少了对电池鼓包情况的发生,但是这样的隐患依然存在,毕竟iPhone也有电池鼓包的现象。

(魅族MX3打开后盖  图片引自:http://bbs.meizu.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1488&extra=)

好在MX3的设计终于有了合理的进步。没有了金属背板的存在,即使电池鼓包也能及时发现,并且不影响前液晶面板,闪光灯也终于又回到了机身上,让可拆卸的后盖变得单纯,且有它的实际意义,魅族还是希望用户能感受到MX3的握感,所以对于MX3来说,用户不再需要保护壳,后盖磨损了换新的就行,手机在用户手中能真正感受到设计的用心和舒适,同时依然照顾第三方配件的市场,魅族也希望自己的多彩后盖能有不错的销量,所以才会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那0.07mm的差别。

魅族出过MX的多彩后盖(集成闪光灯),

与之相比,新的MX3的多彩后盖更加有实际意义。

这样来看,魅族MX3的不可更换电池却可拆卸后盖的设计,是一个合理且人性化的设计。

网友:
对于我来说,好处就是不用带套了,因为心里会觉得就算刮花了无非就是换个后盖而已。尤其有趣的是,这种心理在之前用三星可开后盖手机时却不明显,我觉得或许是MX2只能开后盖却不能换电池的设计放大了“后盖就是用来换的”的感觉吧。至于电池能不能换,我倒是不在意。

对于魅族来说,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想做成一体化机身的,只是完全一体化的话卡槽就必须外置,很有可能魅族自己测试下来,外置卡槽以他们的制作工艺和成本很难做好,那么就干脆卡槽内置外加可拆卸外盖好了。只看MX2的后盖的严丝合缝和难开程度,就知道魅族对于机身一体化是有追求的,只是理想常常要在现实面前妥协而已。

so, 对于魅族来说,如果说一体化机身是终极目标的话,魅族现在的方案就是在自己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向后退了半步的妥协,你说可开后盖为什么不可换电池?或许在魅族看来,这和向后倒退一大步没什么分别。

我并不是很喜欢魅族现在这种方案,因为这个后盖实在是太他妈的难开了! 但我可以接受魅族的这种妥协。

网友:
为什么要不可换电池, 五年前 Macworld 2009 上苹果就说明白了.

MacBook 15" 在不可换电池后容量从 50Wh 升级到 77.5 Wh, 13" 则是 45Wh -> 63Wh.
那么多人难道都没有注意到, iPhone 和 Nexus 等的电池直接是电芯,  省去了外壳而软了许多吗?

后盖可换,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很多人都说了.
在金属的 iPhone 上可能还不是很明显, 在 5C 上, 侧边卡槽成为了一个会积灰并显著发黑的地方, 非常显眼.
从个性化的角度来说, 拜托, 彩色后盖难道不是在淘宝商家推出各类第三方后盖之后才推出的么, 甚至都在 Moto G 卖彩壳之后. 69 人民币一个的价格也实在不能算什么捞钱啊.
大陆用户对侧翻皮套的喜爱也是这类设计一个非常实际的地方.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淘宝商家推出替换 iPhone 4/4S 后盖的侧翻皮套.)

网友:
鼓励大家的手机“裸奔”,后盖用旧了直接换新的。
费了好大力气给消费者“完美的握持曲线”——你给加个后壳,难道不是很煞风景的行为吗?不仅破坏了手感,而且破坏了手机外观的整体美观。魅族是在一体成型和拆卸后盖之间想找个平衡,既能保证电池性能,又能让大家“裸奔”保证手感。@李楠 李总,给你们找个理由,是有这方面考虑吧?:)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答,我实在是忍不住了。首先,我身边有两台MX,一台小米2A,一台S3,一台iPhone4s。列举这么多,只是为了声明一下,我对于这几台机器还是有着一定的用户体验的。

       机子不都是我的,经常交换使用而已。

       接下来进入正题。

       首先,个人认为魅族是自己在限制自己。一切的用户体验是以用户为主,而不是企业或者JW个人的想法为主,而魅族现在是为了强调个性而极端。

        诚然,电池的不可拆卸有利于保证电池的质量,可事实上,在我个人体会两部MX上(一部双核,一部四核),大容量的电池似乎并没有很多的优势,反而造成了很多的困扰。我们先抛开rom的差异不谈。假使S3和2A的电池很烂,他们也可在没电时换一块继续使用,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其次,所谓的手感好,倡导裸机,对于别的机子来言我觉得还可以忍。而对于魅族MX系列,起码是MX3以前,都是瞎扯淡。。这两部机子没有一个是没买过保护壳的!其中一个本身的壳换过 两次!!!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不换壳我没脑残的闪光灯了!!哦,我****,更坑爹的是这壳那叫一个费用高昂!!这样的设计叫做用户体验佳??
       这样等到第三代才改观叫做用户体验至上?

       JW喷苹果,可他不得不佩服什么叫做苹果的用户体验。

       产品设计的让人用着舒服并不等价于平庸,所谓平庸只能证明这个设计还不足以称为优秀。

       不要因为自己限制的条框,而使自己走向坟墓。作为一个很早就开始关注M3的童鞋,真不想看到曾经富有朝气的魅族就这样被自己所限制。

网友:
后盖可拆卸和更换电池也可以看作是两条平行线,在功能机几天一充卖家附赠一块电池时代,有多少人真用了那块电池?所以在感叹苹果公司无力牵制大屏手机的发展同时应该感谢他们为这种包含潜在浪费的消费思维作出的改变。后盖拆卸是一种结构上的选择,那是机器的开口,后盖可拆卸和电池更换并不是一定要挂钩。要说优越,或许可以说是保证了前面板部件包括金属框架的集成和一体性,但并不是说这种原因和结果联系是必然的,这是一种结构选择,如同这几代魅族手机类似的结构,会受制于生产资源等多种因素,而不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功能特征需求。

网友:
这样我就可以不买手机壳了

网友:
1.软包聚合物电池更安全,硬壳电池因为存在对内部电芯的压力,充放电时存在绝缘膜破损造成短路的风险,温度可高达千度!
2.同体积下,软包电池容量可以比硬壳大20%~30%(考虑电池仓加强筋铝壳)

网友:
目前的魅族想不出在目前的设计上怎么在侧边开出一个 sim 卡槽出来。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目的没什么问题,如果能换壳,又能保证手感和机身尺寸,何乐而不为。

关键是他没有考虑到用户习惯的延续,因为很简单拿的,你随便找哪个用过几年手机的人问他“打开手机后盖”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就是换电池,然后才是换SIM卡,有几个人会先想到换后盖的?